[电路/定理] 峰值检波

楼主(2013-08-20):
请问一下有没有哪位大神做过峰值检波?

楼主:
我用这个图做了一个实物其中NE5532用tl082代替了,仿真可以检测峰值,但实际电路检测出的值不对,而且随着频率的增大,检测出的峰值变小而且检测出的波形为

网友A:
频率达到多少?

网友B:
慢慢调吧,精度反应速度和用的电容也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