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输完成中断?

楼主(2013-08-20):
stm32的传输完成中断USART_IT_TC和发送中断USART_IT_TXE的区别

网友A:
TXE是表示,发送寄存器空了,可以往里写入新的字节。但此时,上一个字节的传输并没有真正结束。真正传输结束是TC置位。换言之,如果TXE时,将USART关掉,可能会导致最后一个字节发送不完。只有TC置位后,才可以将USART关掉。

网友B:
ls解释的已经很到位了。:lol

网友C:
楼主解释的比较给力   顶一个

网友D:
不同于 mcs51,  串口发送寄存器其实是个缓冲器, 并不是串口对外的那个移位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