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联稳压电源带载能力问题!

楼主(2013-08-20):
请教大家一下
这个电路的三极管TIP122更换成13003,结果带负载能力很差,基本带不动!
如果用TIP122带负载能力还是很好,为什么跟换成13003带载能力就不行呀
后来我把保护电路去掉,用13003带载也不行,这是为什么呢!和各位大侠讨论一下!谢谢
上面的R48改为5欧,传图的时候没有修改。

网友A:
TIP122是达林顿管,放大倍数很高,13003是开关管,放大倍数极低,自然也就带不了载,若想让13003带载,增加基极电流即可

网友B:
自己算算100K的基极电阻,TIP122能出多大的Ic电流

网友C:
C14应该跨接R4上端和R7的右端。

楼主:
谢谢大家!我看了一下13003直流增益HFE最大才40 ,算了算C极最大IC才20ma我把13003达成达林顿管形势,在再看看,肯定定会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我看了一下13003直流增益HFE最大才40 ,算了算C极最大IC才20ma我把13003达成达林顿管形势,在再 ...

如果你手上没有达林顿管,那也好办,用两个13003接成复合管,,假如每个13003放大倍数是30,那两个13003复合起来放大倍数就是900了,或者是用一个8050之类的管子和13003复合,放大倍数更高

网友D:
你的电路应该还有另一个问题,输出纹波较大。不信你可以用示波器看看。
问题出在C14。应该去掉,或者加在Q1发射机与R7之间。

网友D:
负载调整率也较差,或者说输出内阻较大。电流稍大一些,电压就跌不少
问题出在R48,应该放在R4的左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