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虾们指点迷津,看看哪错了

楼主(2013-08-20):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AS is
PORT ( CLK  :  IN  STD_LOGIC;
       key  : IN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duan  : 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wei : 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end ;
ARCHITECTURE bhv OF AS IS
signal tmp: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begin
process(CLK)
variable  n:integer range  0 to 19;
begin
if  rising_edge(CLK) then  n:=n+1;
  if n<=4  then tmp<="1110";
    elsif n<=9 and  n>4  then
     tmp<="1101";
      elsif n<=14 and n>9  then
        tmp<="1011";
         else
            tmp<="0111";
            n:=0;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 tmp )
begin
  wei<="11111111" ;
    tmp<=key;
CASE  tmp IS
   WHEN "1110" =>wei<="11111110";duan <= "11111001";    --  1--按下key1数码管显示1
   WHEN "1101" =>wei<="11111101";duan <= "10100100";    --  2--按下key2数码管显示2
   WHEN "1011" =>wei<="11111011";duan <= "10110000";    --  3--按下key3数码管显示3
   WHEN "0111" =>wei<="11110111";duan <= "10011001";    --  4--按下key4数码管显示4
   WHEN OTHERS =>  duan <= "11111111";
   END CASE ;
  END PROCESS ;
END ;

网友A:
VHDL,好久没用了,都忘了。

楼主:
恩,还是谢谢你,,我在等等吧

网友B:
什么问题啊?

网友B:
如果就从综合角度来讲,这个程序是有问题的tmp不可以在两个process里面同时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就从综合角度来讲,这个程序是有问题的tmp不可以在两个process里面同时赋值。 ...

谢谢,,修改修改

楼主:
但是tmp是 信号可以在多个进程中使用。问题提示
在if语句中,是语法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