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9161CEP发烫问题?

楼主(2013-08-20):
最近做了一块板子,STM32+DM9161CEP的,原理图用的官方的。程序功能没有问题,通讯正常。但是发现片子温度很高,手放在上面5秒钟就有点受不了了。估计50度-60度左右。
之前没有用过这个片子,所以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
请教一下各位前辈!!!

网友A(2013-12-26):
你的用法,可能有问题。有可能把PIN2,9,外接了3.3V。另外你的46和47脚,可能没有短接接地

网友B(2014-06-16):
请教一下官方的原理图怎么下载?

网友C:
我是DAVICOM  大陆技术支持,我有相关的标准电路图,有需要可以联系我。TEL:185890974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