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ram中的行/列地址,哪个属于高位地址

楼主(2013-08-20):
比如一个4M*4*16bit的SDRAM,行地址为RA[12:0],列地址为CA[8:0],组成4M个存储单元,因为SDRAM行列地址复用,请问RA[12:0]和CA[8:0]谁是高位谁是低位呢,高手请赐教!

网友A:
这个可以在芯片数据手册上查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在芯片数据手册上查到的

在SDRAM 芯片手册中好像没有看到诶

网友A:
有一些框图的那部分,试试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