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定时器预分频和计数值设置问题

楼主(2013-08-20):
如果我要设置预分频值是7200,那配置7200还是7199?

如果我要设置计数值是5000,那配置5000还是4999?

网友A:
帮楼主顶一个   分频应该比较简单的啊  看看技术手册    应该很容易解决的

网友B:
寄存器的值为预分频数上-1.要分频1000,就要设置999

网友C:
我记得是7199和4999是正确的。

网友D:
都要减1

网友E:
都要减1.。可以设置断点看看每次中断的时间。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是7199和4999是正确的。

正确,顶一下

网友(2014-01-08):
因为C语言中所有的都是从0开始的,0-7199 总共7200个数 所以填7199

网友G(2015-11-08):
定时器怎样分频?比如说要把72MHz分为72个1MHz的

网友H(2017-04-19):
看截图,4分频 填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