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58搭建反相放大器不能放大方波

楼主(2013-08-20):
LM358搭建反相放大器不能放大方波,正弦波就正常,求解

网友A:
运放改用双电源,或加偏置。

楼主:
加偏置?如何加,请教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偏置?如何加,请教下

运放同相输入端接到大致上Vcc/2的电位上,反相输入端串联电容,R1左端也接到同相输入端那点。
这样一个电位可以用两支电阻串联从Vcc分压取得,两支电阻中接地的一支应该并联上一支足够大的电容。
运放加偏置之后,应该改为电容耦合,即与R4串联一支够大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