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AD通道1中断函数 测试无作用?

楼主(2013-08-20):
AD放在主函数中,不用中断就可以检测电压,,但把AD放入AD中断,就检测不了电压,不知是什么原因?

以下程序是源程序:
/***************************************************
        AD通道1中断函数 测试无作用??
        IC:STC12C5201AD
****************************************************/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fr ADC_CONTR  = 0xbc;                //ADC控制寄存器
sfr P1ASF         = 0x9d;                        //P1口模拟功能控制寄存器
sfr ADC_RES    = 0xbd;                //ADC转换结果寄存器 高8位
sfr ADC_RESL   = 0Xbe;                //转换结果低2位
sfr AUXR=0x8e ;                       //分频辅助寄存器
sfr P1M1        = 0x91;                        //特殊功能寄存器
sfr P1M0         = 0x92;                        //特殊功能寄存器
#define adc_power         0x80        // ADC转换电源控制
#define adc_flag          0x10        // ADC转换完成标记
#define adc_start         0x08        // ADC转换开始控制
#define        adc_speedll        0x00        // ADC转换速度控制 420个时钟完成
#define        adc_speedl        0x20        // ADC转换速度控制 280个时钟完成
#define        adc_speedh        0x40        // ADC转换速度控制 140个时钟完成
#define        adc_speedhh        0x60        // ADC转换速度控制 70个时钟完成
#define  vdd  3.3                         //vdd基准电压值
uint dat2;
float vin;
void delay100us();

void init_adc()
{
        P1M0 = 0x00;                  //  设置P1仅做为输入(高阻)
        P1M1 = 0xff;                //  设置P1仅做为输入(高阻)
        P1ASF=0x02;                        // P1.1        作为模拟功能A/D使用
}

/*** AD通道1中断函数 ***/
void adc_1(void) interrupt 5
{
            uchar AD_finished=0;                                         //存储 A/D 转换标志
//            ADC_RES = 0;                                                                         //清除之前的A/D转换数据
            ADC_CONTR=adc_power|adc_speedl|adc_start|1;                  //ADC控制寄存器        打开AD转换电源、速度、开始、选通道1
                delay100us();                                                                        //需经过四个CPU时钟延时,
            while (AD_finished ==0 )                                        //等待A/D转换结束
            {
                AD_finished = (ADC_CONTR & 0x10);                         //0001,0000 测试A/D转换结束否
            }
            ADC_CONTR &=!adc_flag;                                      //1110,1111 清 ADC_FLAG 位, 关闭A/D转换,
                dat2=ADC_RES;                                                                        //dat2=ADC 的值
}

main()
{

        init_adc() ;
        ADC_RES = 0;                //ADC_RES清0
        dat2        = 0;                //dat2清0
        vin                = 0;                //vin清0

        ADC_CONTR|=0x80;         //1000 0000开A/D转换电源,
        IE |= 0xa0;                        //开总中断,开AD中断EADC=1
        while(1)
        {

                vin=vdd/256*dat2;                                                                //vdd = 3.3V
                if(vin<0.05)                                 P2=0xff;        //1111 1111         全灭
                if((vin>=0.06)&(vin<=0.5))        P2=0xfe;        //1111 1110         led1亮
                if((vin>0.6)&(vin<=1))        P2=0xfd;                //1111 1101         led2亮
                if((vin>1.1)&(vin<=2))        P2=0xfb;                //1111 1011         led3亮
         }

}

/*** 延时100us函数 ***/
void delay100us(void)   //误差 0us
{
    uchar a,b;
    for(b=1;b>0;b--)
        for(a=47;a>0;a--);
}

网友A:
问题在你的中断里面的函数,能进入中断,表示的是转换完成,可以读取结果寄存器里面的数据, 就直接读取结果就行了,而你进入中断后你没有读取结果,而是又开启了AD转换,它转换时间短的很,你刚要执行别的语句是,又来了中断,进入重点第一步要清除中断标志,你这都放到最后去了。步骤:进入中断,1)清除中断标志  2)读取结果  3)做该做的事。。。。。。。4)打开下一次转换

网友A:
引用 网友A:
问题在你的中断里面的函数,能进入中断,表示的是转换完成,可以读取结果寄存器里面的数据, 就直接读取结 ...

补充一点,原先你没用中断,用的是查询法,所以能采集电压,你现在改用中断,就不需要再查询了吧,没必要

网友A:
补充一点,原先你没用中断,用的是查询法,所以能采集电压,你现在改用中断,就不需要再查询了吧,没必要;把你中断里这样修改:估计能行,我就按下面这么写的,屡试不爽。
/*** AD通道1中断函数 ***/
void adc_1(void) interrupt 5
{
                          ADC_CONTR &=!ADC_FLAG                           //清除中断标志
             dat2=ADC_RES;                                                //读取结果寄存器值

。。。。。。。。这里 做你想做的。。。。。(或者在主函数里做你想做的 做完后再打开AD转换,即把下面的放到主函数里)
            ADC_RES;     //清除结果寄存器值
            ADC_CONTR=adc_power|adc_speedl|adc_start|1;    //打开转换电源、速度、开始、选通道1
                        delay100us();                                                                        //延时,待电源稳定
       }

楼主:
多谢楼上详细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