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A点的电压和计算公式?

楼主(2013-08-20):
谁知道A点的电压和计算公式?

网友A:
只需要注意一点:LDO输出端不允许电流流入。反向施加的电压较高时可能损坏芯片。

网友B:
应该是5V吧

网友C:
5V 3.3V LDO有可能损坏

网友D:
原理出现问题,惩罚你们

楼主:
没有一个知道计算公式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一个知道计算公式的。

你知道你说说,不知道这么设计电路做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需要注意一点:LDO输出端不允许电流流入。反向施加的电压较高时可能损坏芯片。 ...

A点电压怎么计算?

网友A:
引用 楼主:
A点电压怎么计算?

我在2楼已经说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2楼已经说过了。

你答的和问题没有关系,电压多少怎么计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答的和问题没有关系,电压多少怎么计算?

看不懂?
回去复习《电路分析》,或者叫《电路基础》等等,总之是从欧姆定律基尔霍夫定律开始讲起的那些内容。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
回去复习《电路分析》,或者叫《电路基础》等等,总之是从欧姆定律基尔霍夫定律开始讲起的那些 ...

菜鸟一枚 算出的结果是5/3+2.2v  你们所说的5v怎么来的 求解释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菜鸟一枚 算出的结果是5/3+2.2v  你们所说的5v怎么来的 求解释

我在2楼已经说过:LDO输出端不允许电流流入。
再详细一些:LDO输出端只允许电流流出,不能流入。
你计算出的结果,3.3V那一点电流方向是流出还是流入?若是流入,那么结果错误,必须放弃。
既然3.3V输出端不允许电流流入,那么该点电流为零,由此即可计算出5V。

网友A:
实际的三端稳压芯片,其输出端允许很小的电流流入(通常不超过数十uA),但此时电压并不是标称稳压值,故无意义。

网友F:
好奇的问一下LDO并联有什么意义么?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我在2楼已经说过:LDO输出端不允许电流流入。
再详细一些:LDO输出端只允许电流流出,不能流入。
你计算 ...

3.3V和A点(假设5V)间的电阻两端有压差, 怎么会没有电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3.3V和A点(假设5V)间的电阻两端有压差, 怎么会没有电流呢?

你说的有道理,终于有高人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有道理,终于有高人了。

惭愧。
刚才想了一下。 会不会3.3V输出的LDO,经过反馈的过程停止工作,导致没有输出。 这样5K电阻两端电压都是5V了。没做过这种实验,只能猜测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惭愧。
刚才想了一下。 会不会3.3V输出的LDO,经过反馈的过程停止工作,导致没有输出。 这样5K电阻两端 ...

是的。

网友H:
基尔电压定律回路电压等效0, A点电压=(5V-3V)*5K/(5K+10K)

网友H:
Vout:(5V-3V)*5k/(5k+10k)

网友H:
Vout=(5V-3V)*5k/(5k+10k)

网友I:
不同电压的电源并联kvl不适用,这个是没办法计算的,实际电路也不能这么设计

网友A:
记得几年前我曾回帖说,稳压电源是半个放大器,因为放大器一般可以双向输出电流,而稳压电源通常只要求单向输出电流。

网友J: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有道理,终于有高人了。

我也是这们认为的呵呵

网友K:
3.3V拉个5K的电阻到GND。再进行计算。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L:
3.3v  + ( (5v-3.3v) * (5k/(10k+5k) )  = 3.87v
LDO是否允许这样操作我不知道哈,尤其是3.3V的那个,
如计算方**确,记得给下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