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protuse仿真串口为什么接收不了数据··求帮帮忙·!

楼主(2013-08-20):
直接连接可以接收··为什么接上MAX232后就接收不到数据了···网上找了好多串口通信仿真图基本上都差不多··但为什么我的就是接收不了数据·······我把程序和图都贴上希望帮帮忙··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100H

MAIN:
    MOV TMOD,#20H
    MOV TH1,#0FDH
    MOV TL1,#0FDH
    MOV PCON,#00H
    SETB TR1
    MOV SCON,#50H

    MOV A,#30H
    MOV SBUF,A
    JNB TI,$
    CLR TI

    JNB RI,$
    CLR RI
    CLR p1.0

    END

网友A:
不懂汇编语言

网友A:
应该加入hex,或bin文件

网友B:
之前也遇到过加上三极管不能仿真的问题,据说是 protuse软件**的问题。

楼主:
那你是怎么解决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