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这个TL431的电路中电压怎么算的呢 (图片已上传)

楼主(2013-08-20):
这是一个基于431的一个横流电路   ,大致的原理我也知道  ,就是有几个疑问希望大家帮帮忙!!、

1);为什么R3要用9.1k这么大的,431的工作电流不是在1mA到500mA之间吗?那么1mA < (12-VA)/R3 < 500mA的呀,830的开启电压加上C点的2.5v怎么也有7v左右呀  ,那么电流不就小于1ma了吗 ,那还怎么工作?

2);电路中的R1是不是有点多余,我觉得加在这里一点作用也没有,如果加了是不是也就是一个保护控制级的作用??????

3);A点的电压是怎么算的???有没有个公式????

楼主:
帮帮小弟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帮帮小弟把

没有图片,请重新编辑图片

楼主:
怎么没人了呢

网友B:
这个得是高中以上才能回答的问题 我是初中没结业的 只能认清电路图是的元件是什么 连的对不对都不好说

网友C:
R3 9.1K 确实大了点。R1是起保护作用的。

网友:
就这半截图咋么看嘛

网友D:
1,830不是工作在完全导通状态,估计正常工作在放大状态(可变电阻区),当C7的等效负载电阻小于约10.5k时,工作在放大状态,
因此A点的电压<Vgs(th)max=4V,typ=3V,因此431的最低电流在(12-4-2.5)/9.1<1ma.这里R3取的略大。
能不能正常工作,要看你的R8,R9和LOAD的范围,假如Vgs是0.5V就恒流工作了的话,那不刚好1mA么

2,R1怎么会没有作用,你看看431的规格是和内部结构原理图。
3,A点的电压如1,和负载大小有关。

网友D:
至于A点电压怎么算,首先,整流输出电压(C7两端电压)V,给R8,R9和LOAD等效为一个电阻为Rload,则Rload上的压降为Rload*I
那么mos管DS的电压为V-Rload*I。I即时这里的恒流电流38mA。
然后对照MOS的转移特性曲线簇(不过一般管子不会标注一簇的,380就只有Vds25V的,而且Ids的范围很宽,你也读不到精确的值)找到38mA对应的Vgs电压加上采样电阻两端的电压就是A点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1,830不是工作在完全导通状态,估计正常工作在放大状态(可变电阻区),当C7的等效负载电阻小于约10.5k时, ...

假如Vgs是0.5V就恒流工作了的话,那不刚好1mA么

Vgs《开启电压  830不是应该截止嘛?怎么还会工作在横流去?

网友E:
我只知道当D8导通后,A点的电压是一定的,不变的。而R3前边是稳压的12伏,我想是由两端的电压共同决定的吧

网友F:
恒流源 TL431的基准为 2.5V

网友D:
MOS工作在可变电阻区,MOS管等效为一个受Vgs控制的电阻,R(Vgs)
那么I=Vc7/【R(vgs)+Rload】=38mA从而可以知道Vgs,从而可以知道A点电压
0,5V怎么就是截止呢,MOS工作在可变电阻区

网友D:
引用 楼主:
假如Vgs是0.5V就恒流工作了的话,那不刚好1mA么

Vgs《开启电压  830不是应该截止嘛?怎么还会工作在横流 ...

恒流是指流过MOS管DS的电流IDS,不随LOAD和C7两端电压的改变而变化,而不是指MOS工作在什么恒流区。

网友G:
“大致的原理我也知道”
楼主这句话不大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恒流是指流过MOS管DS的电流IDS,不随LOAD和C7两端电压的改变而变化,而不是指MOS工作在什么恒流区。 ...

不理解……Vgs小于开启电压~Ids应该是0呀……负载都不会工作~怎来恒流一说?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理解……Vgs小于开启电压~Ids应该是0呀……负载都不会工作~怎来恒流一说? ...

那你讲一下这个恒流电路的工作原理,怎么就恒流,多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