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调一个程序,从2812上转到28335上的,老出错

楼主(2013-08-20):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移植主要是那些外设方面的
你可以一点一点的移植   如果没一点问题了
然后再慢慢添加功能   这样就能定位到问题的存在了

网友B:
移植最好是只移植不对处理器操作的部分的。

网友C:
具体怎么个不行法啊?

网友D:
复位部分
IO配置相关
IO端口的部分功能损坏。这问题在别的MCU厂家碰到过

网友C:
出现了这种诡异的现象,建议你检查一下28335的周边电路和焊接情况,例如时钟等辅助电路

网友E:
看2812的标准外围电路和复杂,相比下28335简单的多,参考下楼上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