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LED灯的菜鸟级问题

楼主(2013-08-20):
这是TMS320VC5509的一个例程,关于点亮LED灯的,不是应该置零时灯才亮的吗?那为什么程序里面依次输出0001,0010,0100,1000时灯挨个亮呢?难道不应该是1110,1101,1011,0111时才轮流亮的吗?求指导
// 定义指示灯寄存器地址和寄存器类型
#define LBDS (*((unsigned int *)0x400001))

// 子程序接口
void Delay(unsigned int nDelay);        // 延时子程序

main()
{
        unsigned int uLED[4]={1,2,4,8};        // 控制字,逐位置1: 0001B 0010B 0100B 1000B
        int i;

        CLK_init();                                        // 初始化DSP运行时钟
        SDRAM_init();                                // 初始化EMIF接口
        while ( 1 )
        {
                for ( i=0;i<4;i++ )
                {
                        LBDS=uLED;                // 正向顺序送控制字
                        Delay(256);                        // 延时
                }
                for ( i=3;i>=0;i-- )
                {
                        LBDS=uLED;                // 反向顺序送控制字
                        Delay(256);                        // 延时
                }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nDelay)略

楼主:
自顶一个!求大虾们帮忙

网友A:
灯是高电平亮还是低电平亮取决于你的硬件电路设计,这里是高电平时LED亮

网友B:
这个确实你得看与LED连接的端口是低电平控制还是高电平控制

网友C:
首先  等来了开发5509的人  非常荣幸   希望接下来能和你多多交流   还想知道你用的是哪款开发板
关于你说的点亮LED等的事   你要看硬件原理图   LED是怎么接的
如果IO口经过电阻和LED到地   说明是高电平点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  等来了开发5509的人  非常荣幸   希望接下来能和你多多交流   还想知道你用的是哪款开发板
关于你说 ...

楼主:
引用 楼主:

电路图如上所示,不是应该低电平灯亮吗?
我用的是VC5509A,北京瑞泰公司的,是从学校实验室借的,你QQ号多少?方便加个QQ多交流交流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就是CPLD里面做了逻辑处理  你从总线上送过去的数据不一定就是到LED负端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建议你再看看CPLD里面做译码的代码是怎么写的  就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你再看看CPLD里面做译码的代码是怎么写的  就清楚了

你有没有5509的数据手册啊?发一份给我撒~谢啦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有没有5509的数据手册啊?发一份给我撒~谢啦

TI的官网上多的是啊

TMS320VC5509 DSP Universal Serial Bus (USB).pdf (761.89 KB)
TMS320VC5509 DSP Real-Time Clock (RTC).pdf (236.48 KB)
TMS320VC5509 DSP Inter-Integrated Circuit (I2C).pdf (256.66 KB)
TMS320VC5509 DSP Host Port Interface (HPI).pdf (112.96 KB)
TMS320VC5509 DSP 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 (ADC).pdf (102.98 KB)
TMS320V5509 DSP Inter-Integrated Circuit (I2C).pdf (256.66 KB)
TMS320C5515 14 05 04 VC05 VC04 DSP Multimedia Card (MMC)Secure Digital (SD) Card.pdf (309.01 KB)
TMS320C55x DSP Programmer’s Guide.pdf (1.03 MB)
TMS320C55x DSP Functional Overview.pdf (239.68 K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