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120输入端口的配置

楼主(2013-08-20):
这个AD7701DATA引脚 是数字输入模式  配置成了漏极开路  按照原理来说 当我写0的时候 就驱动到地  但是 竟然可以读数
我的程序可以运行
能正确读出AD的数据

为什么

网友A:
给你转单片机板块

网友B:
谁知道你配置对了没有,程序其它地方有没有改变状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