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0串口编程系列(二)-串口编程(UART0)之中断方式(中)

楼主(2013-08-20):
3.串口中断接收初始化

1>串口中断接收初始化流程

l  设置I/O引脚连接到UART0

l  置位除数锁存位,配置UART0帧数据格式

l  根据波特率计算分频值

l  设置波特率

l  清除除数锁存位,并设置工作模式

l  使能FIFO,并设置触发点

l  允许RBR中断

注:我们可以发现与轮训方式相比,中断方式只是增加了使能FIFO,并设置中断触发点和允许RBR中断两步。

2>中断串口初始化需要配置的寄存器

     (与轮循方式配置方法相同的寄存器在此处不在涉及)

l  U0FCR(FIFO控制寄存器):U0FCR控制UART0 Rx和Tx FIFO的操作。

l  U0IER(中断使能寄存器):U0IER用于使能4个UART0中断源。

3>具体寄存器的配置

(1) U0FCR

A作用:控制UART0 Rx和Tx的操作。

B长度:8位寄存器。

C:每一位的含义:

l  第0位:表示FIFO使能

置1:表示使能对UART0 Rx和Tx 的FIFO以及U0FCR[7:1]的访问。

置0:表示不能使用Rx和Tx的FIFO以及步能对U0FCR[7:1]的访问。

注:该位的任何变化都将使UART0 FIFO清空。

l  第1位:表示Rx FIFO的复位。

置1:会清零UART0 RxFIFO中的所有字节并复位指针逻辑。该位自动清零。

l  第2位:表示Tx FIFO的复位。

置1:会清零UART0 TxFIFO中的所有字节并复位指针逻辑。改位自动清零。

l  第[5:3]位:保留位,用户不能对其进行操作。从保留位读出的值未被定义。

l  第[7:6]位:表示Rx 触发选择

00:触发点为0(默认为1字节)

01:触发点为1(默认为4字节)

10:触发点为2(默认为8字节)

11: 触发点为3(默认为14字节)

注:这两个位决定在激活中断之前,接收UART0 FIFO必须写入个字符。

(2) U0IER(中断使能寄存器)

A 作用:U0IER用于使能4个UART0中断源

B 长度:8位寄存器

C每一位的含义:

l  第0位:表示RBR中断使能

置1:使能RDA中断

置0:禁止RDA中断

注:U0IEER 第零位使能UART0接收数据可用中断。它还控制(CTI)字符接收超时中断。

l  第1位:表示THRE中断使能

置1:使能THRE中断

置0:禁止THRE中断

l  第2位:表示Rx线状态中断使能

置1:使能Rx线状态中断

置0:禁止RX线状态中断

注:U0IER第二位使能UART0 Rx线状态中断。该中断的状态可从U0LSR[4:1]读出

l  第[7:3]位:是保留位

注:用户不能向其写入1.

4>串口初始化程序:

***********************************************************

* 作者:          tiger-john

* 时间:          2011年1月18日

* 名称:                    UART0_Init

* 功能:                    UART0初始化 通讯波特率115200,8位数据位,      1位停止位,无奇偶校验

*                               接收FIFO触发点为8字节,使能RDR(接收数据)中断

* 入口参数:            bps           串口波特率

* 出口参数:            无

****************************************************************************/

void      UART0_Init(uint32 bps)

{

    uint16  Fdiv;

    PINSEL0 = (PINSEL0 & ~(0xf) | 0x05) ;  //设置UART0的引脚

    U0LCR = 0x83;                  //置为除数锁存位,进行配置

    Fdiv = (Fpclk>>4)/bps;

    U0DLM = Fdiv>>8;

    U0DLL = Fdiv%256;

    U0LCR = 0x03;            //清除除数锁存位,并设置工作模式

    U0FCR = 0x81;           // 使能FIFO,并设置触发点为8字节

    U0IER = 0x01;           // 允许RBR中断,即接收中断

}

5.    中断初始化

先来看一下UART0和VIC之间的关系:

1>中断初始化流程:

l  选择中断为向量中断或快速中断

l  分配中断通道

l  设置UART0向量地址

l  使能UART0中断

2>关于ARM中断编程方法和寄存器的使用在此不做涉及

3>中断初始化程序:

/**********************************************************

* 作者:          tiger-john

* 时间:          2011年1月18日

* 名称:                Interrupt_Init

* 功能:                初始化串口中断,给串口中断选择为向量中断,     分配向量通道号1给串口

* 入口参数:           无

* 出口参数:            无

**********************************************************/

void Interrupt_Init (void)

{

   VICIntSelect = 0x00000000;      // 设置所有通道为IRQ中断

   VICVectCntl1 = (0x20 | 6);   // UART0中断通道分配到IRQ slot 1

   VICVectAddr1 = (uint32)UART0_Exception; // 设置UART0向量地址

   VICIntEnable = 1 << 6;                      //使能串口中断

}

6.    用中断编写接收函数

1>  中断服务函数流程

l  清除串口中断标识寄存器(U0IIR)

l  清除中断标志

l  读取接收FIFO中的数据

2>  中断函数服务函数中需要配置的寄存器

(1) U0IIR中断标识寄存器。

l  第0位:表示中断挂起

置1:表示没有挂起的中断

置0:表示至少有一个中断挂起

l  第[3:1]位:中断标识,这三位表示了对应UART0 Rx FIFO的中断。

001:表示发送中断(THRE)

010:  表示接收数据可用中断(RDA)

011:  表示接收线状态中断(RLS)

110:  表示字符超时中断(CTI)

l  第[7:4]:是保留位

注:

1.    U0IIR提供的状态码可用于指示一个挂起中断的中断源和优先级。

2.    在访问U0IIR过程中,中断被冻结

3.    如果在访问U0IIR时,产生了中断,该中断被记录。在下次访问U0IIR时可以读出,避免中断的丢失。

3>  中断服务函数程序:

/******************************************************  * * 名    称:IRQ_UART0()

* 功    能:串口UART0中断接收8个字节的数据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uint8  rcv_buf[8];          // UART0数据接收缓冲区

void   __irq IRQ_UART0(void)

{   uint8  i;

    uint32 data;

    data = U0IIR;                 //清除中断表示寄存器标志

    VICVectAddr = 0;             //清除中断

    for(i=0; i<8; i++)

    {

        rcv_buf = U0RBR;      // 读取FIFO的数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