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问一个简单的问题,希望不要被拍砖,哈哈

楼主(2013-08-20):
在一些芯片的名字后面,除了具体名字外,也会带一些后缀名,请问这些是什么意思呢,会影响它们的性能吗,是不是与它的封装形式有关系呢???还是不同的芯片使用在不同的场合,比如说
高压   ,,超低温度  ,,或者高温之类的

就拿最近在TI上申请的一片高速比较器而言

真是不懂,望知道者告知下,希望不要被拍砖

网友A:
在手册中会注明各种后缀代表的意义,有的是标准等级(商用,工业,军工/航天);有的是代表包装形式(卷带,管装);有的代表不同温度,封装。

以你的截图中元件为例,如下图,注明了其含义

网友B:
还要封装

网友B:
还有包装形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手册中会注明各种后缀代表的意义,有的是标准等级(商用,工业,军工/航天);有的是代表包装形式(卷带 ...

thanks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要封装

thanks a lot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包装形式

thanks very much

网友C:
还是瓜哥比较给力  顶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瓜哥比较给力  顶你

瓜哥给力

网友D:
一把后缀也有说明的

网友E:
瓜哥说的是正确的

网友F:
这个相关的内容在ti命名里面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