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使用PIC自带10位AD测试MA级电流

楼主(2013-08-20):
打算使用16F873A自带AD做电流检测,其参考电压为VDD +5V供电,使用AN0与AN1测试串联电路中0.1欧电阻两端电压相减然后换算成所要求的电流不知道此方法是否能行得通?精度能不能达到MA级?

网友A:
你自己不会计算吗?这不会计算,还搞啥?

16F873内部带的是一个10BIT的ADC。
因为参考电压是+5V,则其能分辨的最小电压为=5V/1024=0.0048828V,因为电阻为0.1欧姆,则根据I=V/R=0.0488828A=48.828mA

从以上计算可得知,其能分辨的最小电流约48mA左右,但考虑到电路等其它影响,则一般建议最低设置在该值的3~5倍以上最好。

为了获得对更小电流数的分辨和测量,则在参考电压等确定的情况下,加大采样电阻基本就是唯一选择,所以,个人建议将电阻更改为1欧姆才好。

网友B:
2楼正解

楼主:
呵呵,又被叶版主鄙视了一会;P,打算改变基准电压,1欧内阻太大,带负载不行,多谢老大指点。

网友C:
如果不计成本的话.在采样电阻两端可加仪用放大器,将差模电压进行放大.
这样处理起来就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