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开关与继电器的使用可以替代吗?

楼主(2013-08-20):
(无正文)

网友A:
3ms动作一次(一次开一次闭),两个月是1.728*10^9次。厂家声称的寿命已到。
电子开关当然寿命长,看看开关电源就知道了。然需注意,电子开关过载能力远不如继电器。

网友B:
继电器机械磨损与次数近正比,电子没有此项

网友C:
电子开关寿命无极限。
你应该用的干簧继电器吧

网友D:
功率,电子开关要考虑功率,还有一个就是成本。再一个电子开关设计的不好的话,一段时间可能会烧掉失效的。

楼主(2013-09-25):
是的,舌簧继电器。。开关次数是在70ms一次,1.5ms是打开和关闭所需要的时间,其实电子开关的开合时间远高于1.5ms。
感谢各位的关注,尤其是两位版主。
当前已经采用DG303,效果目前还可以,就是电子开关输出在悬空的时候会出现信号飘动,但不影响我的检测。

楼主:
其实,水银舌簧继电器的开合时间较短,在频繁的切换中应用较多。
但是因为是机械动作,寿命将是个问题,国外的同行也在两到三年的时候会出现到寿命的现象。
因此考虑采用电子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功率,电子开关要考虑功率,还有一个就是成本。再一个电子开关设计的不好的话,一段时间可能会烧掉失效的。 ...

您提到的电子开关设计不好的话,会烧掉失效?
这个设计不好指的是哪些方面?能否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子开关寿命无极限。
你应该用的干簧继电器吧

是水银舌簧继电器。。。因为开合的时间有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E:
1.5ms的电子开关?
这个比较强悍

不知为什么,我查到的资料以及应用,电子开关的开合时间都 是在几百ns,所以时间不是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ms动作一次(一次开一次闭),两个月是1.728*10^9次。厂家声称的寿命已到。
电子开关当然寿命长,看看开关电 ...

感谢版主的关注,以前看了您很多关于开关电源方面的帖子,但之后用的比较少,基本还您了。。呵。。
3ms是开合所需要的时间,而真正开合一次我们需要的时间在70ms左右。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提到的电子开关设计不好的话,会烧掉失效?
这个设计不好指的是哪些方面?能否指点 ...

耐压,过流,输入端干扰,都可能引起。

常用开关214.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耐压,过流,输入端干扰,都可能引起。

常用开关214.

是的,这几个方面是要考虑的。。
另外我目前采用的是DG303,后面估计会用ADG453

网友F:
厉害啊,1.5ms的继电器,哪儿生产的?

网友G:
模拟开关的关断绝缘性能,导通特性,失真,隔离性,这些和继电器都是很不一样的。

楼主(2013-12-05):
引用 网友F:
厉害啊,1.5ms的继电器,哪儿生产的?

基本上舌簧类的继电器都比较快的,尤其是水银舌簧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基本上舌簧类的继电器都比较快的,尤其是水银舌簧的

建议使用ADG4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