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关于FIR的IP核设计

楼主(2013-08-21):
最近在做fir数字滤波器,还没学dsp。。。于是遇到了许多概念性问题,希望各位大牛大哥们随便指点小弟一下!!

我没有使用matlab,是直接在quartus中进行参数设置的。我将采样频率设为20MHz,截止频率设为500KHz。
这里的500KHz能否理解为模拟滤波器中的-3dB通带频率呢?
有一个公式是“数字域频率=2*PI*模拟域频率/采样频率”。那么是否“数字域截止频率=2*PI*模拟域截止频率/采样频率”呢?这难道是说,截止频率不仅和设置的截止频率有关,还和采样频率有关?那按我那样设置的话截止频率应该是多少呢?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我改变模块的CLK脚输入信号频率之后,截止频率就发生了改变呢?

小弟先在此拜谢!!!

网友A:
你这些问题,问完了,我还是不知道你说的什么意思。

网友A:
有些糊涂了

网友B:
猴哥,给点指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