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关于功放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3-08-21):
最近调试了一个TPA3123的D类功放,发现用开关电源进行供电,在播放音乐的时候扬声器总是伴随着卡卡卡的响声,而且音乐表现也会有时断时续的现象,换成线性电源以后就没有了这些问题,请问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网友A:
疑是电源能力不足

网友B:
首先用示波器观察电源的纹波,看看电压是否有跌落。
如果电压正常,串大功率电感、电容滤波试试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疑是电源能力不足

确实是电源的问题 纹波比较明显 用线性电源会好很多  但是发热也还是比较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用示波器观察电源的纹波,看看电压是否有跌落。
如果电压正常,串大功率电感、电容滤波试试效果。 ...

确实存在纹波  但是用线性电源发热也还是很厉害  数字功放效率很高  发热量应该很小才对吧??

网友:
开关电源纹波噪声很大,效率高 功率高,  线性电源噪声小。可能就是这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