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图里面的场效应管为什么这样画?

楼主(2013-08-21):
如上图,芯片右边有两个场效应管,假如每一个场效应管用漏极D(C)接5V供电电源,那输出端就是源极S(E),但是图中的场管却是用下面的的场管D(C)接上面的场管S(E),可是问题是,这种电路结构一般都是两个场效应管轮流导通的,假如上面的场管先导通,下面的就要关闭,上面的关闭,下面的就要导通,可是这个电路下面的场管漏极D(C)接的不是电源,而是上面的源极S(E),当上面的管子截止时,它也就失去电流了,请问下面的场管它的电源在哪?

网友A:
搜“BUCK  同步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BUCK  同步整流”

以前只是听说过同步整流,但从来都不认识,一直以来,都不知道这就是同步整流电路,谢谢版主指导,解决了我几个月以来的疑惑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以前只是听说过同步整流,但从来都不认识,一直以来,都不知道这就是同步整流电路,谢谢版主指导,解决了 ...

同步整流电路有多种,这是其中之一。
注意2楼说的是:搜“BUCK  同步整流”。

网友C:
为什么不直接用个快恢复二极管代替下面的mos管?
看不出此电路的优点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直接用个快恢复二极管代替下面的mos管?
看不出此电路的优点呀? ...

换了二极管没有优势了 效率会大打折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直接用个快恢复二极管代替下面的mos管?
看不出此电路的优点呀? ...

优点相当的大,快恢复管压降大,发热大,损耗大,MOS通态电阻更低,损耗小,尤其是在低电压的场合,同步整流更能发挥优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直接用个快恢复二极管代替下面的mos管?
看不出此电路的优点呀? ...

二极管,管压降比正确设计的MOS管大。
此处使用MOS管同步整流,就是为了减小管压降,以提高效率。
这种方法,适用于低电压输出的整流,若是数十伏或更高电压输出,同步整流就没有优势了。

网友C:
感谢大家的回复。
原来mos管是对称的,
电流可双向流动。
这个应用确实很经典。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二极管,管压降比正确设计的MOS管大。
此处使用MOS管同步整流,就是为了减小管压降,以提高效率。
这种方 ...

正确,为了保证快速反应,可以在下桥并联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正确,为了保证快速反应,可以在下桥并联肖特基二极管?

没有必要。
MOS管内部有个寄生二极管,其开通时间并不比萧特基二极管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