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用CPLD扩展单片机IO口,能扩展ADC通道吗?

楼主(2013-08-21):
如题,IO口扩展用来驱动H桥和采集开关信号,最好可以把ADC通道也扩展下,能做到吗?用什么方法做呢?求高手解答下,谢谢

网友A:
模拟信号可能做不到吧

网友B:
扩展模拟信号可以用继电器来切换

网友C:
模拟开关。能做很多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拟开关。能做很多路

请问具体如何实现呢?我想用ADC来测量直流电机的工作电流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具体如何实现呢?我想用ADC来测量直流电机的工作电流

找模拟开关芯片,CD4501什么的。看完芯片资料你就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