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奇想,用电压传数据,可行性如何?

楼主(2013-08-21):
先前在本版发过“想用315M模块在约300米外传风扇转速”这个东东的。
现在再具体说一下吧,就是在我家的池子那边离家里有200米左右吧,我用太阳能电池板加一个12V的散热风扇做成一个一有太阳就转的“永动机”,也许这个爱好真的有些特殊吧,但我觉得这很有意思,因为一个机器在一直靠太阳能转啊转的我觉得很有感觉。
   可是我想在家里知道风扇到底在不在转呢?转的话转速又是多少呢?隔这么远我又看不到啊,所以我想在家里用51单片机配合数码管来显示转速,可是这么远如何传导这个转速呢,先是想的无线模块,我觉得蛮复杂的,又不怎么稳定,后来又想到有线传输这个转速,又想到至少要3根线才能传数据,而且这几百米远肯定效果也不好吧,也有难度,后来突然想到用电压来表示转速来传:
     是这样的:先用光电开关在叶片处测得转速传给单片机,单片机再把这个转速通过A/D转换成0到5V的电压值,相应表示0到150转每秒,然后只用两根导线传导这个电压到200米以外的家里,在家里再用单片机加D/A转换成相应的转速,对转速精度只要求个大概,不知是否可行,这个电压在家里测得的是否准确?

网友A:
人家都是用数字信号来传输, 你倒好, 还想用模拟信号传输.   这方案不行, 直接咔嚓!
推荐用无线, 既然是玩, 就玩点高难度, 有个性的嘛.

网友B:
支持2楼的观点

网友C:
你应该用V-F转换

网友D:
你准备传输电压几伏呢?
压降考虑了?

网友E:
4-20ma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准备传输电压几伏呢?
压降考虑了?

原来那里有一路电话线,现在废弃没用了,我测过一卷100米的新导线,15欧,一节AA电池,不用导线时测得电池1509毫伏,连接100米电线时仍是1509毫伏,有时1508毫伏!但是我想这由于是一卷导线,可能准些,拉直后不知道是不是这么准了,还有,电线旁有一路220V导线,可能会有干扰。或者我是用万用表测的,如果我用ADC0809也许就测不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准备传输电压几伏呢?
压降考虑了?

5伏,就是我认为几乎没有压降,就是可能有干扰,因为电流很微小,当然这是指用万用表测得的时候,当用芯片的时候如ADC0809,不知道是不是和万用表一样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4-20ma通讯

嗯,正在查相关资料

网友F:
电压传输可是很容易受扰的,而且成本太高,既然都用到MCU了,那编码一下岂不是更简单?何必舍简就繁并搭上性能低下的代价。

网友G:
既然用了单片机 并且有2根信号线,可以模拟总线啊,定个协议不是很简单的事情。

网友G:
用通讯协议比你用da-ad不知道要好多少

网友H:
这个技术还是比较难度的,国外有使用电源通信的产品。老高端了~

网友I:
我觉得有实践意义,这样成本最低。

网友J:
用单向的串口通信,使用电流环来处理,相当的EASY!

网友K:
想做肯定可以。但你的方案真的划算么?

网友L:
数字通讯比较靠谱

网友:
进来了看了一下,觉得很很高深,新人不知道从哪里入手呀?能否推荐一些入门级的帖子或者知识呀

网友B:
还是用无线吧,无线也蛮简单的

网友M:
电力载波通讯

网友N:
一个红色激光头5元,照射一个光敏电阻1元,一个三极管+若干电阻。
风扇叶片打断光线。

网友O:
200m用模拟信号不合适,用数字通信吧

网友P:
引用 网友M:
电力载波通讯

对的,这个现在应用也很广的

网友Q(2013-10-16):
用个单线通讯协议不就行了。象DS18B20的那种。前端把电压提到12V以上,终端降压。我用过500M没问题。再不行就用485通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