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关于PID运放电路

楼主(2013-08-21):
看了个电路分析不够到位,还望大神帮忙看看分析分析,此电路是不是微分电路?如何分析?

网友A:
输出可能是R7右端(390k很可疑),输入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可能是R7右端(390k很可疑),输入在哪里?

其实此图上的LED是个接收器,这边会有电压变化,我是把前两级看做微分放大,可是涉及运算列不出正确公式

网友A:
如果LED是信号源,那么C3R6是微分性质的电路。
但很勉强,因其时间常数太大。注意C13R4时间常数要小得多。

网友B:
放大整形电路,输出信号给单片机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LED是信号源,那么C3R6是微分性质的电路。
但很勉强,因其时间常数太大。注意C13R4时间常数要小得多。 ...

前一级呢?为什么要做两级运放?

网友C:
一看有电容就是用来滤波的,就是交流放大。可是交流放大应该用偏置或是双电源。这个电路有问题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看有电容就是用来滤波的,就是交流放大。可是交流放大应该用偏置或是双电源。这个电路有问题噻 ...

你错了,这跟交流没关系,接收器很明显是个直流信号,我用示波器测过运放输出波形,也是直流非正弦波,至于该图呢,基本上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