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 SDK的sample你们都能编译过么?

楼主(2013-08-21):
我在官网上, 下载了最新的SDK 1.2.3, 之后用SDK内包含的eclipse 打开sdk下的firmware下的 cyfxbulklpauto_cpp 例程 目录在 "C:\Program Files\Cypress\EZ-USB FX3 SDK\1.2\firmware\basic_examples\cyfxbulklpauto_cpp" , 选择Sourcery Lite G++为交叉编译器,
 C:\Documents and Settings\jjyu\桌面\aaa.jpg
  然而编译之后却有如下问题:

**** Build of configuration Default for project cyfxbulklpauto_cpp ****

cs-make all
makefile:37: target `../../common/cyfxtx.c' doesn't match the target pattern
arm-none-eabi-ld ../../common/cyfx_gcc_startup.o ../../common/cyfxtx.c cyfxbulklpauto.o cyfxbulklpdscr.o --entry CyU3PFirmwareEntry ../../u3p_firmware/lib/fx3_debug/cyfxapi.a ../../u3p_firmware/lib/fx3_debug/cyu3lpp.a ../../u3p_firmware/lib/fx3_debug/cyu3threadx.a "$ARMGCC_INSTALL_PATH"/arm-none-eabi/lib/libc.a "$ARMGCC_INSTALL_PATH"/lib/gcc/arm-none-eabi/4.5.2/libgcc.a -T ../../common/fx3.ld -d --gc-sections --no-wchar-size-warning -Map cyfxbulklpauto.map -o cyfxbulklpauto.elf
../../common/cyfxtx.c: file not recognized: File format not recognized
cs-make: *** [cyfxbulklpauto.elf] Error 1

**** Build Finished ****

查看之后 发现是Makefile的问题:
$(C_OBJECT) : %.o : %.cpp cyfxbulklpauto.h

然而这个我整个工程就没有改过, 如果我在makefile中修改掉这个问题,会出现其他很多的问题,
求问这是为什么?

谢谢

网友A:
开发包需要默认安装,正常编绎固件没有问题。

网友B(2013-10-10):
不知道你导入的是否正确,好像是在general那个菜单下选择Existing Project导入的,打开方式不一样的话就会有编译错误。最好按照官方给的教程加载,我的就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