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A点的电压和计算公式?(已更新图片)

楼主(2013-08-21):
就两个电阻、两头接不同电压,求两电阻中点电压?没人知道?

网友A:
有何难?
标注5V和标注3.3V处,电池供电和稳压芯片供电不一样。标注5V和标注3.3V处都是稳压芯片供电,有无其它负载也不一样。
“电路”的基础知识欠缺。

网友B:
可能性有点多

网友C:
这一点的电压会跟着后面负载变化而变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何难?
标注5V和标注3.3V处,电池供电和稳压芯片供电不一样。标注5V和标注3.3V处都是稳压芯片供电,有无 ...

计算公式会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计算公式会吗?

大哥,你到底想做什么,你A点后接的什么。

难道你自己也这样设计电路吗。

好无聊吧。

网友E:
楼主先要把自己整明白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就两个电阻、两头接不同电压,求两电阻中点电压?没人知道?

呵呵 “没人知道”这种话还是少问的好 你没意会明白不代表别人点拨的不到位

网友G:
这都要问?Vout=(5V-3.3V)*5K/(10K+5K)+3.3V≈3.87V
但这计算结果有什么用?如果接上不同的负载还会有不同的降压!

网友G:
且这个和你的另一贴(有LDO的)是两码事。有人已经说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都要问?Vout=(5V-3.3V)*5K/(10K+5K)+3.3V≈3.87V
但这计算结果有什么用?如果接上不同的负载还会有不同 ...

为什么是电压*电阻、又除以电阻

Vout=(5V-3.3V)*5K/(10K+5K)+3.3V≈3.87V
这个公式怎么解释?

这样都看不懂,那还不快去看书!初中生都应该会做的题。

网友H:
5-3.3 是2个电阻的压差,5/(10+5)是串联分压;3.3是5K电阻的低位电压;它们之和就是A电压。

网友I:
你这个电路没参考点,说个什么。

网友J:
怎么感觉楼主在耍人。

网友A:
这是初中三年级的物理题目,属于“简单电路欧姆定律”范围。
高中就要讲“全电路欧姆定律”了。

网友K:
一开始以为楼主要的是10楼的答案,看到后来都不知道楼主到底想知道什么了

网友L:
现在的小朋友真好,碰到不会做的题,就到论坛上发一下就知道答案了。。。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不去看原理,只找你要算法和结果。。。羡慕啊!!!

网友M:
此题太难,我无能为力!

网友N:
教导小孩子要有耐心:P
设+5+3.3V电源尚有其它负载存在
设A点之后再无其它电路接入

网友O:
  A点不跟负载 求了也没用

A点有个2极管,要求判断其截止条件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是电压*电阻、又除以电阻

Vout=(5V-3.3V)*5K/(10K+5K)+3.3V≈3.87V

负载变了,就不是这么计算了。

网友N:
怎么能说没有用?

网友P:
补充

最基本的电路计算,楼主还担心没人会,哈哈

有一本书,叫<<电路基础>>的,希望楼主买来多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N:
怎么能说没有用?

请您理解

网友Q:
这个A点的电压可能性非常多。打个比方说,0V 1V 2V都可以。。但不同电压各支路的电流不一样。所以楼主你的明白。

网友R:
这是上几年级的小学生啊!

网友S:
将5V,3.3V实际是对地接的两个电压源,利用电路的叠加定理,很容易就算出来了

网友T:
楼主,A点后面接不通负载会有不通值的,设A点电压Ua,后面接负载R,则总的公式为(5-Ua)/10 + (3.3-Ua)/5 =Ua/R,知道R值就可以知道Ua了。

网友U:
世上总有些拿无知和无羞当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