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cc2500接收数据

楼主(2013-08-21):
我的cc2500是个模块,mcu用的是msp430f149通讯,发送固定长度的数据完全正确,
现在的问题是,发送9个字节数据,然后把RX FIFO全部读出来,发现接收到的9个字节数据不一定始终接在fifo的头部,有可能前面还有几个字节,那我如何才能正确的读出我刚接收到的数据呢?
由于FIFO先进先出的原理,刚接收到的数据应该在FIFO头部,整体会向后移9个字节才对,也就是我每次读64个字节取最后9个字节就是我想要的数据了,但实际为什么不是这样的呢?
有人做过这个吗,感谢指教啊,搞了几天就是找不出什么原因。

楼主:
欢迎来讨论啊,不然帖子就沉了。各位大侠来发表意见啊!!!

网友A:
没用过,不好意思。帮顶,不要沉了。。建议楼主参考别人例程。人家能用,自己不行,那就先反思思路,再一行行对比函数和程序

网友B:
每次读完FIFO要清空

楼主(2013-10-09):
引用 网友B:
每次读完FIFO要清空

读了也一样,主要还是寄存器没设置好

网友C:
回复赚积分

网友D:
检查下发送接收 配置的模式是定长模式还是变长模式

网友E:
前几天用verilong写了一个FIFO,也出现过输出的数跟我存进的数位置不一样的时候,最后发现是初始化不对的缘故,你可以试试没有输入,看看FIFO的输出
以上只是个人理解,不知道能帮上LZ不

网友F(2013-12-17):
接收的数据丢失,可能是因为信号在传输过程中电压过低或者中间有障碍,使一部分数据没有TX接收完全。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G(2020-07-11):
收的数据丢失,可能是因为信号在传输过程中电压过低或者中间有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