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C# 求解

楼主(2013-08-21):
各位高手,求教啊
一:        byte b = 0x01;
            byte  a = 0x11;
            string c = Convert.ToString( a - b);
            this.textBox1.Text = Convert.ToString (c);
为什么this.textBox1.Text 显示出来的是 16?????

二:类型转换 string 转为 int 的时候,a、b、c、d、e、f这些十六进制的数为什么不能转换,提示字符格式不正确?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A:
Strings.ASC(),返回一个 Integer 值,该值表示与某个字符相对应的字符码。
Conversion.Hex(),返回表示某数十六进制值的字符串
......
请参考MSDN中:
数据类型摘要
类型转换函数
转换摘要

网友B:
当然是 16, 因为 a-b = 0x10 = 16.

显示16进制为: (a-b).ToString("X2")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是 16, 因为 a-b = 0x10 = 16.

显示16进制为: (a-b).ToString("X2")

string  a;
int aa=Conver.ToInt32(a,16);
这样就可以,你那种方式我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rings.ASC(),返回一个 Integer 值,该值表示与某个字符相对应的字符码。
Conversion.Hex(),返回表示某数 ...

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