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l 转PADS后问题

楼主(2013-08-21):
protell 转PADS后用F4快捷键或者在layer中切换层没有反应,同样走线的时候也不会自动跳转到该层显示,必须在显示菜单中去掉不需要显示的层,才能看到top层以外的层,不知道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有没高手可以解答下?贴个图吧,bottom是蓝色的那一层,红色的为top层

楼主:
补充下,是在layout里面会有这现象,在router里可以转

网友A:
可以在router中修改完了之后保存一下 再用layout打开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router中修改完了之后保存一下 再用layout打开试试

试过了,还是不行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过了,还是不行哦

如果不是很机密的文件可以放上来,有很多大侠帮你的。

楼主:
附件是我转换过来后的pads文件,哪位高手帮忙看下,能否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附件是我转换过来后的pads文件,哪位高手帮忙看下,能否解决这个问题?

我的DXP和pads都打不开,你这是什么版本的什么文件?

楼主:
PADS9.3版本的

楼主(2013-11-25):
引用 网友A:
我的DXP和pads都打不开,你这是什么版本的什么文件?

你的pads是什么版本的?需要我转个低版本的给你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pads是什么版本的?需要我转个低版本的给你么?

都多了好几个月了啊  你转一个试试吧

楼主:
我知道怎么解决了,呵呵,谢谢啦,现在附上解决方法

网友B(2013-12-31):
呵呵,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今天,看看论坛,还真的增长见识。
技术性的问题,大家一起讨论。共同提高。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