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请问STM8L液晶驱动问题

楼主(2013-08-21):
请问STM8L052这个芯片,如果我单片机供电电压为2.2V,请问我液晶要做几伏电压的?我看手册上写内部液晶模块有升压到3V,是不是我要做3v的液晶而不是2.2V的液晶?

网友A(2014-04-21):
啥液晶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啥液晶啊?

段式LCD

网友B:
这个看你用内部电压源还是外部电压源。如果用外部电压源的话,液晶的电压和外部电压源电压一样的。如果外部电压Vlcd是2.2V,那么液晶就应该做成2.2V的。如果你用内部电压源的话,液晶输出电压是可以软件调节的,另外由于内部电压源是Boost电路,所以当单片机电源电压为低于2.6V一下电压时,比如单片机电源电压为2.5V,使用内部boost可以产生2.6V到.3.3V可调的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