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单片机FLASH 特殊数据读取的问题

楼主(2013-08-21):
此贴已删除
谢谢ayb_ice老师,本来要“给分结贴”,操作四次都失败,“无满意答案结贴”一次就成功了。:dizzy:

网友A:
首先看下手册,确定下是否可以读

如果可以

unsigned char config;

config = ((unsigned char code *)0xff00)[0];

config = ((unsigned char code *)0xff00)[1];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看下手册,确定下是否可以读

如果可以

手册我也仔细地读过,里面只提到了这些寄存器的名称和配置状态,没有给出地址及访问方式。有些资料上说用IAP可以访问,但我没有尝试成功。: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