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锡膏层的问题

楼主(2013-08-21):
小弟刚开始用AD画PCB板,对Solder mask layer和Paste mask layer(锡膏防护层,SMD贴片层)有什么区别还不太理解,只知道solder层用于给绿油开窗,paste层是在画SMD元件焊盘是用的。我在AD中画好了一个贴片元件封装焊盘后,焊盘上默认加了一层solder层和paste层,这是为什么呢?求高人指点。

网友A:
因为阻焊层是用的负片显示,在pcb生产时,阻焊层上面画的东西就不会被喷上阻焊油,
而锡膏防护层用的是正片显示,哪里需要刷锡膏就在那里画,锡膏防护层是给做钢网的厂家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阻焊层是用的负片显示,在pcb生产时,阻焊层上面画的东西就不会被喷上阻焊油,
而锡膏防护层用的是正片 ...

谢谢,但是为什么软件默认给我加上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因为阻焊层是用的负片显示,在pcb生产时,阻焊层上面画的东西就不会被喷上阻焊油,
而锡膏防护层用的是正片 ...

精辟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但是为什么软件默认给我加上了啊

加上才是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