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94负反馈问题

楼主(2013-08-21):
看了很多开关电源芯片,输出电压设定都是用这个公式:Vout=(1+R1/R2)Vref    (Vref为参考电压,R1,R2电阻采样网络,R2接地);

如上图设Vfb=Vref时,误差放大器输出为Vref,即与三角波的比较器负输入端为Vref,此时控制着一个占空比D,但是不能保证此占空比控制开关管输出就一定是Vo吧,比如在上述电路中我设计输出为Vout=6V,经R1和R2分压我得到Vfb=2V,我再设定Vref=2V,此时误差比较器输出也为2V,这个2V与三角波比较输出占空比D1,D1控制输出Vout=D1*Vin,假设输入为10V,那么D1大约60%,误差放大器2V控制的占空比D1不一定是60%吧?
是否意味着我要提前测得输出60%时误差放大器的输入V1,然后再根据V1选的Vfb和Vref,再确定电阻网络,?这个问题纠结了很长时间,试了好几次,每次都是加入负载VOut就变化,而且很大,(注单独测试,当误差放大器的输入V1增大时,占空比变小,即当Vout增大时,V1增大,占空比减小,导致Vout减小,是负反馈哦)问题:vout是否与Vref有关,还是和上面公式一样(Vout=(1+R1/R2)Vref )设定好Vref和R1,R2输出就设定了,不需考虑Vref与占空比直接的关系?(说的有点模糊,举个例子就是假设我设定Vref=1V,R1/R2=4时,输出应该为5V,同样我设定Vref=2.5V,R1/R2=1,输出也应该为5V,但是你知道的Vref=1V和Vref=2.5V控制的占空比是不一样的,那怎么能保证输出VOut一样了,

我实际用的电路如下,不用的误差放大器我屏蔽了,不需考虑,图中也构成了负反馈,

此图中因13脚接地,因此红色框中部分逻辑不需考虑,因此与图1基本一致,E极输出(以上描述只是为了说明TL494应用电路与图1一样也够成了负反馈,),我现在的问题时,图一中在Vref不同时,经过设计不同的R1和R2是否可以得到相同的Vout,换句话说:我设计Vout时Vref可以随便取,只要Vfb=Vref?这些观点对吗?

楼主:
突然想了想,主要问题不再理论上,其实输入V1=1V是占空比太小输出达不到6V,也将会导致Vfb减小,V1增加,占空比增大最终稳定在6V,(不对吧,稳定的不一定就是设定的vout,还是有问题)是否意味着我放大倍数A设定要特别大,这样的话,VFb不等于Vref时,就差一点也会使V1很大,(但是这也许导致它超过最大的范围,或者不稳定,还是矛盾,谁有经验指导一下)

网友A:
忍不住要说一句,LZ还是好好练练汉语,看如何把语句组织通顺,把问题表述清楚吧。。。。。。
1,TL494不适合此图,TL494用此图将构成正反馈,不是负反馈,后果很严重,自己查TL494内部框图。
2,LZ怎见得误差放大器输出等于Vref,如若这般,岂不是跟随器,如何放大误差?
3,芯片内部Vref是固定的
4,看下图

楼主:
嗯,1:不过我我看了Tl94内部图:三角波和误差放大器与此图接法相反,我接误差放大器时,参考和反馈输入也相反,(即误差放大器负输入为参考输入端),我用的书E级输出,因此构成的也是负反馈。
2:我说的这个Vref不是内部那个5V参考,其实是内部5V分压得到的,当Vfb=vref时输出就是Vref:设误差放大器A=Z2/Z1,则误差放大器输出V1=(1+A)Vref-AVfb,当Vref=Vfb时输出就是Vref。
3:tl494内部Vref固定5V,我说的参考Vref是5V分压得到的。不是内部5V。

楼主:
呵呵,没人回复我是否意味着没人这么做过,不过我的问题基本解决了,:)

网友B:
是这样吗?…
引用 网友C:
| 显示全部楼层

网友D:
TL494这款IC,有图有真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TL494这款IC,有图有真相啊

有啊,我只是问反馈和输出电压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