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51驱动RA8822

楼主(2013-08-21):
有人用51驱动过基于RA8822控制器的240128液晶屏的吗?搞了好几天啥都没显示出来,求大神帮助

网友A:
你先把对比度弄出来再说别的。
要不就算程序好的,也不会显示呀。
另外8822早停产了,研究这个意义不大呀。
现在用的都是8806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把对比度弄出来再说别的。
要不就算程序好的,也不会显示呀。
另外8822早停产了,研究这个意义不大呀。 ...

哦,关键用的是从原来旧的东西上拆下来的,里面的液晶用的就是8822

网友A:
先用电位器把对比度调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