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DO的压差问题

楼主(2013-08-21):
在下有个困惑,就是普通线性稳压器要求的最小压差才能工作,而我们使用的LDO应该是在很小的压差下工作的(最小能到零点几),我查看了LM1117的数据手册得知,在输入输出压差大于1.3v时才能正常工作(在温度为25°,输出满载800ma电流情况下的数据),不知这能否满足LDO的要求,还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LDO么?
还有就是这片芯片内部电路也是用的三极管作为调整管,而我们所认定的LDO一般不都是使用MOS管么,这样才能降低压差啊,以上疑问还望大侠们指正啊!

楼主:
贴出数据手册中的相关图

网友A:
就一个名称而已,何必那么纠结

网友B:
不同的LDO压差不一样而已。
压差低价格也上去了

网友C:
LDO 的压差是个最小允许值, 设计中一点保证大于这个值.
LDO 的压差器件之间差别很大, 这完全是内部的电路决定的.
进一步了解, 可以去看一下 TI 的电源视频课程.
https://bbs.21ic.com/icview-575640-1-1.html

多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