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酱油启示录——51

楼主:
谈点“工程”....

如果面对的是一群“软件工程师”,我会很直接地对他说——看点《软件工程》吧,这其实是门课程。针对非软件的,建议无妨也可以参考一下,其中内容很多都是共通的。

作为一例,不妨玩味一下此帖:

https://bbs.21ic.com/icview-601678-1-1.html

注意maychang兄此帖

我已经对你说过两次,现在是第三次:
运放同相输入端接一支萧特基二极管到地。

和下面相关几帖。

“运放同相输入端接一支萧特基二极管到地”其实就是与运放作为整体的整个模块的健壮性得到了提高,这些措施在软件模块设计中常用。

印证了下帖:

有点道理,如果是搞工程的更应该理解这点。

工程原则:

一)模块的健壮性

二)使用的合规性

缺一不可。

为何“缺一不可”?注意,可靠性是概率性的,放任自流和严加管制其概率是不一样的。

网友A(2013-08-21):
弱弱的问一句,是不是所有的运放,不管是做放大、滤波还是其他的,都要在同相端接一个萧特基二极管到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问一句,是不是所有的运放,不管是做放大、滤波还是其他的,都要在同相端接一个萧特基二极管到地。 ...

先看相关器件数据手册,然后估算一下使用范围(包括评估一下多大可能“犯规”,且犯规的后果如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看相关器件数据手册,然后估算一下使用范围(包括评估一下多大可能“犯规”,且犯规的后果如何)。
...

初学阶段,很多电路都是抄书上的,实际做出来有很多问题,但问题出在哪又不知道,这个数据手册一大堆东西,也不知道到底哪些是主要的,只看懂了一个增益带宽积,其他的都不知道怎么看和怎么用,能教教我怎么怎么看这个手册么??

网友B:
具体电路里也就几个而已,电路不同主要参数也不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问一句,是不是所有的运放,不管是做放大、滤波还是其他的,都要在同相端接一个萧特基二极管到地。 ...

怎么可能?
实际情况千差万别,我在原帖里面也说过“不可到处套用这些分析”。
而且,如果是“所有的运放,不管是做放大、滤波还是其他的,都要在同相端接一个萧特基二极管到地”,生产厂家早就把这个二极管做到芯片内部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学阶段,很多电路都是抄书上的,实际做出来有很多问题,但问题出在哪又不知道,这个数据手册一大堆东西 ...

任何手册都有最大极限、静态、动态等参数,这些是厂商对用户一定概率下保证的器件特性参数,也是作为一个设计者所依赖的所选器件基本信息。

对于厂商所提供的原理图(多半是示意性的),仅是个原理性参考而已。而有的器件,厂商可能连基本的原理示意图都不提供。所以,一般我们称器件手册为“数据手册”。有的器件,厂商会给出两份相关的资料,其一是使用说明,其二则是数据手册。

作为器件的使用者,类似于软件中的模块调用者,其该做的事情在《软件工程》中早有明确的描述。所以,建议找本书看一下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初学阶段,很多电路都是抄书上的,实际做出来有很多问题,但问题出在哪又不知道,这个数据手册一大堆东西 ...

你就听酱油的劝,买本<软件工程>看看,看完后再看三剑客<C和指针><C陷阱与缺陷><C专家编程>,然后你就能看懂芯片手册了,而且两学科思想共通,对你的魔电学习有较大帮助。
HWM大师使元老级喉舌,说话蛮靠谱的,望你采纳雅言!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就听酱油的劝,买本<软件工程>看看,看完后再看三剑客<C和指针><C陷阱与缺陷><C专家编程>,然 ...

可谓外行中的极品外行。至少找本书看看再说不迟。

《软件工程》可以说是软件专业课程中与“软件”关系最远的一门课程。如果忽略其中的一些具体模型表述内容,这就是一门《系统工程》课程,作为工程师(特别是系统工程师),如果能了解其中的一些工程设计相关的基本内容是非常有好处的。当然,你也可以找本《系统工程》看看。但若你是与IT有关,建议还是找本《软件工程》看看。

附加说明的是,看《软件工程》,无需多少数学基础,也不需要什么计算机语言基础,但得有点模块和结构化思维的能力,此外,还得有点经济头脑。

楼主:
回过头来再看厂商所提供的“器件”。作为一个器件使用者,你看到的是什么?一颗具体的器件实体?原理图?答案:都不是!

那看到的是什么呢?你所能看到的是器件使用说明和器件参数图表,这是厂商所提供的有关器件模块的使用界面。厂商早已经将其产品完整地封装好了(注意,这里的封装不是狭义的器件封装),这意味着厂商有权利修改器件的内部设计而无需告知用户,只要其使用界面未变。

网友D:
讲讲空洞无物大道理还行,真刀真枪就毁了。
不信,试试就知道了

这上面哥们也没说明具体运放及具体应用,所以咱们还是找个更具一般性的说明书吧--教科书上最常用的2N2222三极管。

说明书下载:

现在,以上面的说明书为准,作为讨论依据,省的扯皮。

问题:从说明书中,得到的管子的模型参数分别为?IS=?BF=?RB=?RC=?。。。。。。。。

网友C:
“厂商有权利修改器件的内部设计而无需告知用户,只要其使用界面未变。”
没错。我发现好几次了。

网友D:
俺上小学时,就发现电视机、电冰箱,甚至是收音机图纸上,会有这么一句话:

网友E:
呵呵 实话说俺很好奇 这个酱油兄究竟是谁的马甲呀 :lol

网友E:
哈哈 原来如此 偶就乖乖的待在一边 看大神们过招得了 :)

网友D(点评):
遁了,你啥也看不见。。。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哈哈 原来如此 偶就乖乖的待在一边 看大神们过招得了

鬼扯两句还行,你一要他干正事,他就遁的无影无踪了,无数次了,所以大家散了吧。。。

楼主:
引一下:

https://bbs.21ic.com/icview-602692-1-1.html

酱油又鬼扯了,昨天器件手册也没看,匆忙遁了。。。

原帖本与此帖无关,但提到此了就有点关系了。本想再啰嗦几句,但看其实在是外行到家了,算了,不扯了。继续臆测吧!

网友F:
求大神过招 俺可以学点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