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信号隔离器常见问题

楼主(2013-08-21):
1、信号隔离器应用场合?

2、信号隔离器有什么功能?

3、有了控制系统(PLC和DCS),为什么还需要
信号隔离器

网友A:
.信号隔离器的作用

(1)地环流干扰

在工业生产过程中实现监视和控制需要用到各种自动化仪表、控制系统和执行机构,他们之间的信号传输既有微弱到毫伏级、

毫安级的小信号;又有几十伏,数千伏、数百安培的大信号;既有低频直流信号,也有高频脉冲信号等等,构成系统后往往发现在

仪表和设备之间传输相互干扰,造成系统不稳定甚至误操作,出现这种情况除了每个仪器、设备本身的性能原因如抗电磁干扰影响

,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各种仪器设备根据要求和目的都需要接地,例如为了安全,机壳需要接大地;为了使电路正常工作

,系统需要有公共参考点;为了抑制干扰加屏蔽罩,屏蔽罩也需要接地,但是由于仪表和设备之间的参考点之间存在电势差(也就

是各设备的共地点不同)因而形成“地环流”、“接地环流”问题是在系统处理信号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2)自然干扰

雷电是一种主要的自然干扰源,雷电产生的干扰可以传输到数千公里以外的地方。雷电干扰的时域波形是叠加在一串随机脉冲

背景上的一个大尖峰脉冲。宇宙噪音是电离辐射产生的,在一天中不断变化。太阳噪音则随着太阳活动情况的剧烈变化。自然界噪

声主要会对通讯产生干扰,而雷电能量尖蜂脉冲可以对很多设备造成损坏,应该加以避免或降低损坏程度,减少损失。

(3)人为干扰

电磁干扰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导体中有电压或电流的变化,即较大dv/dt或di/dt.dv/dt或di/dt能够使导体产生电磁波辐射。一

方面,人们可以利用这一特点实现特定功能,例如,无限通信、雷达或其他功能,另一方面,电子设备在工作时,由于导体中的

dv/dt或di/dt会产生伴随电磁辐射。无论主观上出于什么目的,客观上对电磁环境造成了污染。还有工厂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会经常

有一些大型的设备(电机、变频器)频繁开关,他们也会造成一些容性、感性的干扰,也将影响仪器仪表正常显示或采集。凡是有

电压电流突变的场合,肯定会有电磁干扰存在。数字脉冲电路就是一种典型的干扰源,随着电子技术的广泛应用,电磁污染情况会

越来越严重.

网友A:
2.解决各种干扰的方法

首先干扰的三要素是干扰源、敏感源和耦合路径,这三要素缺少一个,电磁兼容问题都不会存在。因此要从这三要素入手。找

出最方便的解决方法,一般干扰源和敏感源是没办法解决的,通常是从耦合路径想办法,也是最常用的方法。如加屏蔽、加滤波等

手段。而处理环流最常见也最为麻烦,现在以此为探讨话题。

(1)第一种方法;所有现场设备不接地,使所有过程环路只有一个接地点,不能形成回路,这种方法看似简单,但实际应用

中往往很难实现,因为某些设备要求必须接地才能保证测量精度或人身安全,某些设备可能因为长期遭到腐蚀和磨损后或气候影响

而形成新的接地点。

(2)第二种方法:使两接地点的电势相同,但由于接地的电阻受地质条件及气候变化众多因素的影响,这种方法在其实在实

际中也无法完全能做到。

(3)第三种方法:在各个过程环节中使用信号隔离器,断开过程环路,同时又不影响过程信号的正常传输,从而彻底解决地

环路的问题。

网友A:
3.采用信号隔离器的优越性

在各个过程环路中使用信号隔离器办法可以用DCS或PLC等隔离卡件或者现场带的隔离的变送器(部分设备可以做到),也可以

用信号隔离器来实现。比较起来,用信号隔离器有以下优点:

·绝大部分情况,采用信号隔离器+非隔离卡件比采用隔离卡件便宜

·信号隔离器比隔离卡件在隔离能力、抗电磁干扰等方面性能更加优越

·信号隔离器应用灵活,而且它还有信号转换和信号分配及接口转换等功能,使用起来更加方便

·信号隔离器通常有单通道、双通道、通道间相互完全独立、构成系统的配置、日常维护更加方便。

楼主:
1、信号隔离器应用场合?
信号隔离器应用于工业测量系统、医疗电子设备、电力设备等,诸如电厂、制药厂、冶金厂、水厂、天然气生产厂、化工厂等都可以用到。在生产过程中需要测量和控制各种物理量,如将压力、位置、速度、温度、流量、湿度、声光、图形识别等非电量信号,通过信号隔离器转换或变送成单片机可以处理的电模拟信号。

2、信号隔离器有什么功能?
信号隔离器可以实现信号采集、隔离抗干扰、信号转换和远距离传输、信号接口匹配、增强负载能力、信号分配输出、区域隔离提高可靠性、实现养分信号输入等。

3、有了控制系统(PLC和DCS),为什么还需要信号隔离器?
Ⅰ、一般现场工业设备(如传感器、执行器、阀门)通过线缆要传输到各地方去,连接到显示器和报警器等设备,它们之间需要隔离。
Ⅱ、当控制系统仅能接收4~20mA模拟信号输入时,而传感器提供的是非常规信号,需要隔离器对信号进行转换。
Ⅲ、在控制系统需要与模拟输入信号上叠加的噪声相隔离时,在控制系统本身没有带隔离功能的模拟量输入卡件时,需要信号隔离器进行隔离。
Ⅳ、在控制系统不能给传感器/变送器供电时,而隔离器可以轻松搞定。
Ⅴ、若控制系统需要一个高度集成分离式显示器,一进多出的信号隔离器可以实现。
Ⅵ、温度传感器信号需要隔离、转换为标准电流信号(如4~20mA)以适应长距离传输,可以用信号隔离器替代昂贵的热电偶补偿装置。
Ⅶ、当模拟输入信号增加时,一块性价比高的隔离器可以快速解决扩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