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pt100三线恒流多是用桥接方式?

楼主(2013-08-21):
我以pt100+三线或是pt100+恒流进行搜索,见到的基本上都是以桥接方式.在论坛中见到有兄弟贴子按图索骥图找到了微芯的应用文档AN687,对PT100的恒流测量方式让我很困惑,图如下:

我的问题是:
    1.为什么所能见到的用法中基本都是以桥接为主?还是这个电路不适合实际应用?这个电路和桥接方式比较有什么优缺点?
    2.因为我不会英语,用在线翻译没搞明白.想请大师能否再具体分析下A3怎么得出PT100上的电压?A4和它外围的阻容元件的作用和计算方**

网友A:
3线,桥路,目的就是降低引线电阻的影响。
如果是恒流驱动,补偿精度会更高。
输出电压的公式,无非是把引线电阻的电压抵消掉,还是你自己分析吧,最基础的运放知识。

网友B(2014-01-15):
能否把英文原文给个链接,最好上传到这里
这个电路确实很妙,一般三线的都用恒压源做成桥式电路,这个图用恒流源,比用桥式要好
我这里有个仿真电路你就明白了,我设PT100的导线电阻为33欧姆,这个可以随便设
这个电路以A3的同相端为参考,把PT100上面电流引线的电压放大了-1倍,这样就把下面接地电阻的影响也消除了。
这里有个先决条件就是导线的电阻相同,这点基本能保证,在工程中有的PT100引线长达100多米,如果流电流的导线电阻RW1和RW3相等,确实能抵消

在众多的三线铂电阻温度传感器的电路中,这个电路应该是最有特色的,电阻电桥有自身的非线性,而恒流电桥消除了电桥的非线性,这个电路中利用A3构成的-1放大器,巧妙的把RW1上的电压反相,在A3运放输出的电压是
UO=PT100的电压+RW3上的电压+(-RW1上的电压)=PT100的电压
其中假设RW1=RW3

网友C:
桥式不能解决线的阻抗问题
用桥式应该是提高灵敏度系数
要解决线阻问题,要用6线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桥式不能解决线的阻抗问题
用桥式应该是提高灵敏度系数
要解决线阻问题,要用6线制 ...

好好看电路图,那个A3就是消除引线电阻的,表不懂装懂。

网友E:
消除引线电阻的非A3,是两个电阻RW2。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消除引线电阻的非A3,是两个电阻RW2。

RW1\RW2都是引线电阻,你连电路图都看不懂,就跳出来冒充大瓣蒜,是什么什么东西。现在21icbbs都是你这些不懂装懂的二货混账在胡说八道。

网友E:
素质低的东西楼主应该剔除,丢论坛的人。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消除引线电阻的非A3,是两个电阻RW2。

扯淡

网友H:
抵消导线电阻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好好看电路图,那个A3就是消除引线电阻的,表不懂装懂。

你连中文都看不懂,还叫什么。
我说的是桥式不能解决线阻问题。
即时是这个电路也不能完全解决线阻问题。必须满足RW2=RW1。
要比较好的消除线阻问题,4线以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连中文都看不懂,还叫什么。
我说的是桥式不能解决线阻问题。
即时是这个电路也不能完全解决线阻问题。 ...

工业上面哪里有4线Pt100,实际应用不是学校里面的书呆子能明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工业上面哪里有4线Pt100,实际应用不是学校里面的书呆子能明白的。

你没有见到四线制只是说明要求都不高。
高精度的一般都采用四线制。代价当然就是成本问题。
不是你所谓的没有实际应用价值。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没有见到四线制只是说明要求都不高。
高精度的一般都采用四线制。代价当然就是成本问题。
不是你所谓的 ...

你拿taobao查查吧,只会讲理论的二货。

网友I:
引用 网友D:
你拿taobao查查吧,只会讲理论的二货。

呵呵,没见过不等于没有,四线PT100确实有,而且我就在用,只是价格略高, 国产在100-200,进口的会更贵点

网友J:
在工业智能测温显示和采样控制电路设计中用Pt100测温桥式电路形式一般用三线接线方式已能基本消除(抵消)引线电阻对测温值的影响,如(300米)引线很长则对线缆是有一定的要求:1、线缆截面不要太小最好能大于1.0mm;2、线缆的芯线不要采用软线而应采用单股硬铜线,如可采用国标KVV-4×1.5控制电缆线,其中一根作备用。以上是本人在众多大型(5000~20000吨)冷库温度远距离传输显示以及工控机采样控制工程中的实际经验。只作参考。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拿taobao查查吧,只会讲理论的二货。

taobao随便找找到处都是.
四线制大部分都是进口货色,用于实验室的居多.

网友K:
A4是萨伦基低通滤波
A3的输出应该是近似等于I*Rpt100

对。 A4是萨伦*凯(Sallen-key)低通滤波器。

网友L(2015-11-03):
啊,我上次也做过PT100的测温,为什么非要在op上去消除引线上的电阻?可以用程序校正温度的,只要线上的电阻是固定值,可以用软件校正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L:
啊,我上次也做过PT100的测温,为什么非要在op上去消除引线上的电阻?可以用程序校正温度的,只要线上的电 ...

其实这里“引线电阻”还包括接触电阻。这个电阻并不固定、线性。硬件、软件消除各有利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