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交换机芯片IC178C和周立功模块上电握不了手

楼主(2013-08-21):
交换机芯片小的以前也用过三旺的模块连接过,一样的情况,上殿后TX+和TX-变成正弦波一样的信号,至于RX+和RX-能正常通讯,不知哪位大侠遇到过这种情况。

只要断电时间稍长,再上电时就会吹出现上面的情况,断电时间在2秒以内就能正常握手。求解

楼主:
周立功模块是ZNE-100TL

楼主:
我用周立功模块连接的是IP178C的TXIP7 TXOM7 RXIP7 RXOM7

网友A:
芯片通讯不能捂手的你就想协议吧

网友B(2014-07-25):
楼主你用的是三旺的什么模块啊?能否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