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MSP430 中断优先级怎么分的

楼主(2013-08-21):
(无正文)

网友A:
楼主的题目有问题的

网友A:
通过优先级的寄存器配置,在手册可以查到,这个一般默认就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优先级的寄存器配置,在手册可以查到,这个一般默认就行的。

3KU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题目有问题的

打错了,激动了,呵呵

网友B:
分优先级的  楼主   不同的中断   对应于不同的响应事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打错了,激动了,呵呵

可以重新编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