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101用中断方式接收的话,中断信号会在GDO0引脚上还是在GDO2引脚上?

楼主(2013-08-21):
cc1101用中断方式接收的话,中断信号会在GDO0引脚上还是在GDO2引脚上?这个是通过什么来配置的呢?

网友A:
这个需要根据手册来配置,GDO0和GDO2他们都可以配置成载波监听和数据到达中断,IOCFG2寄存器用来配置GDO2,IOCFG0寄存器用来GDO0,一般IOCFG2配置成0x06就是GDO2检测数据同步头到达中断,而IOCFG0配置成0x0E则是GDO0载波监听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