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函数中if语句无法实现

楼主(2013-08-21):
各位大侠帮忙看看,为什么if语句无法实现呢?OUT22=1;         OUT32=1;         在延时后不能实现一直是高电平呢?void dis_dianya()
{

float res0;
uchar d0,d1,d2,d3,d4,d5,d6;
int a;
ADC_Init(ADC_PORT0);
res0=GetADCResult(ADC_CH0)*51;
a=(int)res0        ;
d0='U';
d1='=';
d2=a/100;    //电压百位
d3=a%100/10;  //电压十位
d4=a%100%10; //电压个位
d5='.';
d6='V';

write_cmd(0x90);
  write_dat('U');
write_dat('=');
write_dat(d2+0x30); //电压百位
write_dat(d3+0x30); //电压十位
write_dat(d4+0x30); //电压个位
write_dat('V');
delay_1ms(100);

  if((a>20))
  {
         if((a<34)||(a>66))
                 {
                   delay_1ms(10000);   //延时5S
                  if((a<34)||(a>66))
                   {
                           OUT33=1;           //关闭进气阀
                           OUT22=0;           //打开排气阀
                           OUT32=0;           //蜂鸣器报警
                           delay_1ms(5000);         //延时5秒
                           OUT22=1;           //关闭出气阀
                           OUT32=1;           //蜂鸣器关闭
                   }
                 }
  }
}

main()
{
lcd_init();

OUT22=1;

OUT32=1;

        while(1)
   {
   dis_dianya();
        }

  }

网友A:
        if((a<34)||(a>66))
                 {
                   delay_1ms(10000);   //延时5S
                  if((a<34)||(a>66))
                   {
这逻辑有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if((a66))
                 {
                   delay_1ms(10000);   //延时5S

我的意思是        先判断a的范围,延时一段时间,在判断a的范围,如果还在那个范围之内,就执行下面的语句!

网友B:
那就必须是严格的5S,时间长了短了都进不去判断

楼主:
因为在        while(1)
   {
      out=1;
     delay(1000)
     out=0;
   }
单片机在执行中,out一直是高电平,没有出现低电平,上面的程序是不是因为同样的原因呢?例如在这个while中,我想让out=1后延时一段时间,一直为0,但是不是这样的,应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因为在 while(1)  {  out=1;

没有在你1楼的程序里看到你这个例程。上面可能是第一次符合,第二次就不再符合了,然后就进不去,改不了状态。

ls没看到电平变化的原因:
{out=1;
延时;
out=0;//这里执行完立即返回上面的=1,只运行几个指令周期,没有明显变化。

网友C:
把这些东西提出循环就可以一直拉低了,当然,程序跑飞或者其它语句更改了也有可能重新拉高

网友D:
delay_1ms(10000);
你应该研究一下delay_1ms函数的实现,是否使能看门狗,溢出时间是多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在你1楼的程序里看到你这个例程。上面可能是第一次符合,第二次就不再符合了,然后就进不去,改不了 ...

我在程序中,把a始终大于66 ,能够进取。我把dis_dianya()函数放在while中,是不是和你说的一样在延时后,只是运行几个指令周期?如果是应该怎么解决呢?又不可以把dis_dianya()提出循环,应为电压一直要采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这些东西提出循环就可以一直拉低了,当然,程序跑飞或者其它语句更改了也有可能重新拉高 ...

不可以把dis_dianya()提出循环,因为电压一直要采集啊?还有没有其他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在你1楼的程序里看到你这个例程。上面可能是第一次符合,第二次就不再符合了,然后就进不去,改不了 ...

而且我需要延时之后的状态一直保持,

网友E:
if((a<34)||(a>66))
                   {
                           OUT33=1;           //关闭进气阀
                           OUT22=0;           //打开排气阀
                           OUT32=0;           //蜂鸣器报警
                           delay_1ms(5000);         //延时5秒
                           OUT22=1;           //关闭出气阀
                           OUT32=1;           //蜂鸣器关闭
                           while((a<34)||(a>66));/////////////////////////////l加这个就可以了

                   }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        先判断a的范围,延时一段时间,在判断a的范围,如果还在那个范围之内,就执行下面的语句! ...

你延时一段时间后,a的值又没有被重新计算过,还是你延时之前的值,所以这个逻辑上就是个问题,除非你延时5秒后在重新去计算一下a后,在进行判断才是正确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if((a66))
                   {
                           OUT33=1;           //关闭进气阀

a值在没有被重新计算过,无论你延时多久,都是这个值

网友F:
改成如下试试看:
         if((a<34)||(a>66))
                 {
                   delay_1ms(10000);   //延时5S
                   ADC_Init(ADC_PORT0);
                   res0=GetADCResult(ADC_CH0)*51;
                   a=(int)res0        ;//重新在去读一次AD值用于判断

                  if((a<34)||(a>66))
                   {
                           OUT33=1;           //关闭进气阀
                           OUT22=0;           //打开排气阀
                           OUT32=0;           //蜂鸣器报警
                           delay_1ms(5000);         //延时5秒
                           OUT22=1;           //关闭出气阀
                           OUT32=1;           //蜂鸣器关闭
                   }
                 }

网友G:
为何总有延时呢,唉

网友H:
你先测下a的值,是不是能进你的IF语句

网友I:
if((a<34)||(a>66))
                   {
                           OUT33=1;           //关闭进气阀
                           OUT22=0;           //打开排气阀
                           OUT32=0;           //蜂鸣器报警
                           delay_1ms(5000);         //延时5秒
                           OUT22=1;           //关闭出气阀
                           OUT32=1;           //蜂鸣器关闭
                   }
在OUT22和OUT32=1后加个延时试试!!!

网友J:
引用 楼主:
因为在        while(1)
   {
      out=1;

out=0;
后面没有延迟,自然一直为高电平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a值在没有被重新计算过,无论你延时多久,都是这个值

a 值要用定时中断方法去转换AD值得来.

网友K:
楼主,你这个变量a在你等待5s的时间内是不会变化的,所以你那个5s
没有意义啦。

网友L:
a的值要用定时中断的方法去实时采集的,没有这个你a的值就是一次采集一个定值,只有下次采集的时候才会变化,所以你的a值从在子函数中是个定值。

网友M(2013-09-25):
对啊!延迟过后重新读a的值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