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同一个无参函数在不同地方调用的结果不一样,求帮助

楼主(2013-08-21):
就是这个函数
extern unsigned char code PY_mb_a     [];
void dismeun_0x2B(void){
unsigned int *py_addr;
char input_string[]="a";
py_addr=py_ime(input_string);
ucHzDisplayOnLcd_Pos(1,2,py_addr,14);

display_string_16x8(3,2,uc_g_spell,strlen(uc_g_spell));
display_string_16x8(3,2+strlen(uc_g_spell)*8,uc_g_letter,strlen(uc_g_letter));
ucHzDisplayOnLcd_Pos(5,2,"忠恕",14);
//while(1);
}   这是一个LCM显示的函数

其中py_addr=py_ime(input_string);语句调用函数定义如下

char * py_ime(char *strInput_py_str)
{
    struct PY_index *cpHZ,*cpHZedge;
    char i,cInputStrLength;

    cInputStrLength=strlen(strInput_py_str);    /*输入拼音串长度*/
    if(*strInput_py_str=='\0')return("");       /*如果输入空字符返回0*/
                        /*
    for(i=0;i<cInputStrLength;i++){
            if((*(strInput_py_str+i)>41)||(*(strInput_py_str+i)<=63)){ //*将字母串转为小写
        *(strInput_py_str+i)|=0x20;
        }
            }
               */
    Print_String ("PY", 2);
    if(*strInput_py_str=='i')return("");        /*错误拼音输入*/
    if(*strInput_py_str=='u')return("");
    if(*strInput_py_str=='v')return("");

    cpHZ=PY_index_headletter[strInput_py_str[0]-'a'];        /*查首字母索引*/
    cpHZedge=PY_index_headletter[strInput_py_str[0]-'a'+1];  /*设置指针界限*/

    strInput_py_str++;                           /*指向拼音串第二个字母*/
    while(cpHZ<cpHZedge)                         /*索引表不超界*/
    {
        for(i=0;i<cInputStrLength;i++)
        {
            if(*(strInput_py_str+i)!=*((*cpHZ).PY+i))break;    /*发现字母串不配,退出*/
        }
        if(i==cInputStrLength)        /*字母串全配*/
        {
            return (*cpHZ).PY_mb;
        }
        cpHZ++;
    }
    return "";                      /*无果而终*/
}

第一种方法:在51单片机的main开始就调用void dismeun_0x2B(void)函数,LCM第一行显示一个“开”字,

第二种方法: main()---->Get_Keylnput()再调用void dismeun_0x2B(void),LCM第一行就不会显示这个“开”字,

求大神帮忙

网友A:
与硬件有关的东西不好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硬件有关的东西不好说的

这个问题 ……

网友B:
不排除与硬件相关,还有中断的可能,建议楼主排除法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