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信号为振幅1V,频率为20Khz的正弦波,共射放大电路,三极管选怎么选

楼主(2013-08-21):
输入信号为振幅1V,频率为20Khz的正弦波,共射放大电路,三极管选怎么选

网友A:
若没有其它要求,那么随便什么型号的小功率三极管都能够满足。
这种情况,往往开始考虑易购和价格以及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没有其它要求,那么随便什么型号的小功率三极管都能够满足。
这种情况,往往开始考虑易购和价格以及封装 ...

请问楼主做过这种放大电路吗,输出波形失真好严重啊,用频谱分析仪看,全是谐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楼主做过这种放大电路吗,输出波形失真好严重啊,用频谱分析仪看,全是谐波 ...

做过很多“这种放大电路”。
输出波形失真是必然的。

“全是谐波”
不可能。总不会一点点基波也没有。
这种放大电路,基波幅度一般比各高次谐波幅度要大。

网友B:
楼主上个“输出波形失真"图看看?

网友C:
输入信号为振幅1V,还要放大呀,做什么产品???做实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入信号为振幅1V,还要放大呀,做什么产品???做实验吗???

对的,是做07年的电子设计大赛的程控滤波器,要求输入信号振幅为10mv,放大60db,我的AD603输不出这么大的啊,只能最后一级接一个共射放大,请问合理吗,但是我发现如果共射放大输入为1V的话,输出谐波太多,一点波形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过很多“这种放大电路”。
输出波形失真是必然的。

我做的是07年的程控滤波器,要求波形无明显失真,无明显失真是什么概念请问

网友C:
没做过这种“大信号”放大,不敢乱说,怕误了别人!等那些老妖怪来帮你想办法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做的是07年的程控滤波器,要求波形无明显失真,无明显失真是什么概念请问 ...

“无明显失真”,大概就是用肉眼看不出来吧。

20kHz正弦波,为什么要用AD603这样昂贵的运放?

要失真小,必须加入负反馈,而且最好是使用推挽电路。
按照你的叙述,是要电压放大倍数为10倍的一个放大器,最大输出幅度10V。单管勉强可以做到,但不能施加很深的负反馈。所以最好是使用两支管子构成放大器。
如果对输出阻抗没有要求,亦可考虑共基极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明显失真”,大概就是用肉眼看不出来吧。

20kHz正弦波,为什么要用AD603这样昂贵的运放?

版主,谢谢你的回答,受教了,那我现在做个推挽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明显失真”,大概就是用肉眼看不出来吧。

20kHz正弦波,为什么要用AD603这样昂贵的运放?

版主,AD603我是用来步进控制的,我做的是07年的程控滤波器
http://www.fxdzw.com/dzjs/2007/d.htm,楼主请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谢谢你的回答,受教了,那我现在做个推挽电路

先别忙做推挽电路,那个是比较复杂的。
单端放大电路可以实现你的要求。只要把负反馈加合适。
最简单的减少失真方法:在AD603输出端与三极管基极之间串联一支电阻,大约1k欧,可以减少失真。当然,不如加负反馈好。

网友D:
版主给力,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别忙做推挽电路,那个是比较复杂的。
单端放大电路可以实现你的要求。只要把负反馈加合适。
最简单的减 ...

版主,我还没做推挽,现在测试的是用2N3904做的共射放大,单机测试,加1v的信号,输出很多很多谐波,C,B级并联电容解决谐波挺有效,请问版主所说的负反馈怎么加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我还没做推挽,现在测试的是用2N3904做的共射放大,单机测试,加1v的信号,输出很多很多谐波,C,B ...

"C,B级并联电容解决谐波挺有效"
这就是负反馈方法之一,而且是比较合适的方法。
三极管直流偏置也可以从集电极取得,这是直流负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A:
"C,B级并联电容解决谐波挺有效"
这就是负反馈方法之一,而且是比较合适的方法。
三极管直流偏置也可以从 ...

请问楼主,我如果用推挽式会不会更容易,因为我用共射放大好难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楼主,我如果用推挽式会不会更容易,因为我用共射放大好难

推挽也是共射推挽,不可能是共集推挽(发射极输出),共集是电压增益等于1的电路。
所以,若使用电路简单的互补共集推挽的话,你还需要增加一级电压增益约10倍的放大。这可以用一片频率特性很普通的运放实现,例如NE5532,甚至TL08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挽也是共射推挽,不可能是共集推挽(发射极输出),共集是电压增益等于1的电路。
所以,若使用电路简单的 ...

如果前面一级10倍放大的共射,然后一个共集推挽,输入电压1V,那么前面的共射放大跟我现在的电路不是一样吗,输出到共集推挽的波形还是失真啊版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前面一级10倍放大的共射,然后一个共集推挽,输入电压1V,那么前面的共射放大跟我现在的电路不是一样 ...

没教你前级10倍共射,后级共集推挽啊!
前级用一片运放,10倍电压增益,本级反馈足够深,失真很小。
若是一片运放加共集推挽,你能够加上推挽输出端到该运放输入端的负反馈(包括两级的较大环路反馈),最终输出端的失真可以更小。

网友E:
不是用运放更简单吗?又是一年一度的电赛培训选拔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用运放更简单吗?又是一年一度的电赛培训选拔

是啊是啊,好紧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挽也是共射推挽,不可能是共集推挽(发射极输出),共集是电压增益等于1的电路。
所以,若使用电路简单的 ...

版主,问题解决了,这是电路,谢谢你的建议,受教了C:\Users\风魔乱舞\Desktop\QQ图片20130822114111.jpg

网友F:
女电工的待遇就是不一样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女电工的待遇就是不一样啊

他根本就不是个女的,伪娘...

网友H:
楼主,看不到你的电路图啊,怎个失真啊,发图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他根本就不是个女的,伪娘...

这是我女朋友的照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看不到你的电路图啊,怎个失真啊,发图片看看

\C:\Users\风魔乱舞\Desktop\QQ图片20130822114111.jpg\

网友I:
前一段做了程控放大器,滤波部分用的滤波芯片,放大部分用的运算放大器 我选的OP37 TL082就够用了,没记错的化603压摆率1000V 频带几百兆赫兹吧?参数太豪华,我们这有人用,没控制住,豪华的参数需要精准的外围电路才起作用,你应该多做做测测,运放选型要下功夫,一点建议。PS 我做过OP37放大40DB可做到250K赫兹很容易。输入信号振幅10毫伏,10倍可做2点几兆赫兹。非要用三极管,9018高频管,20K并不高。。

网友J:
用频谱看呀?

网友F:
增加一颗几毛钱的运放就搞定了,何必折腾三极管呢?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是我女朋友的照片啊。。。。

你不知道这里狼多肉少,把你女朋友拿出来不道德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增加一颗几毛钱的运放就搞定了,何必折腾三极管呢?

几毛钱还是运放?你给他展示一下啊.反正我不会.

我做过实验用信号源触发 G级别的三极管对20M的信号放大3倍无相位差.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几毛钱还是运放?你给他展示一下啊.反正我不会.

我做过实验用信号源触发 G级别的三极管对20M的信号放大3 ...

LM358 TL062不都是几毛钱的么

网友F:
三极管电路功耗大,直流偏置选得不好也会造成波形失真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