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中断按键程序

楼主(2013-08-21):
各位老师,
我现在采用外部中断处理按键问题,下面为简单中断程序。
interrupt void ISRExint3(void)
{
           num1++;
    PieCtrlRegs.PIEACK.all = PIEACK_GROUP12;
    sign=3;

}
为什么外部按键按下,num1每次并不是加一,而是没有规律的增长?

不知各位有没有按键中断的程序参考一下。

楼主:
麻烦指导一下哈。

网友A:
按键没有去抖动   只能说连续多次中断
你可以进入中断之后关闭中断
然后看看是否只加了一次  如果不是一次
说明别的地方也对num1有修改

网友B:
你的触发方式不对吧?

网友B:
使用边沿触发,而不是电平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键没有去抖动   只能说连续多次中断
你可以进入中断之后关闭中断
然后看看是否只加了一次  如果不是 ...

是的,确实是多次中断,进入中断后把相应中断关闭,num数值只加了一位,但在进入中断后关闭中断只能进入一次中断了。
确实是多次中断的这个问题应该如何让解决呢?
以前没有用过中断,老师您那里有没有使用中断的例子,麻烦啦^_^。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确实是多次中断,进入中断后把相应中断关闭,num数值只加了一位,但在进入中断后关闭中断只能进入 ...

如果按键接到了中断上   那就你程序进入之后先关闭中断   num加加   然后打开中断  中断服务函数结束
这样如果还是多次   那就软件上没法处理了  应该在硬件电路上加入整形
如果是在IO口上的话  你可以采用查询的方法   然后在去抖动   就可以避免多次的情况

网友C:
楼主可以使用while里面循环的。

网友C:
等待引脚变为高电平。

网友D:
采用外部中断,也必须配合定时器来做。否则不好区分是抖动造成的多次按键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采用外部中断,也必须配合定时器来做。否则不好区分是抖动造成的多次按键 ...

这个不太明白  还望你详解一下  怎么配合

网友E(2013-09-24):
定时按键消抖、检测,我们的产品就这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