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字节16进制数转换成十进制浮点数

楼主(2013-08-21):
求4字节16进制数转换成十进制浮点数的C程序,我是从传感器中得到4个十六进制数,如44 1D 28 6B,如何写程序将其转换成十进制浮点数628.6315。

网友A:
44 1D 28 6B和628.6315有关系吗?
啥关系都不说,神仙也做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44 1D 28 6B和628.6315有关系吗?
啥关系都不说,神仙也做不了。

我是在传感器的规范上找的这个例子,应该就是4字节16进制数转成的10进制浮点数吧,我想知道怎么把4字节16进制数转成的10进制浮点数,程序怎么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强制转换

怎么转换?有函数?还是其他?

网友C:
union{
  float f;
  char  buf[4];
}data;
data.buf[0] = 0x6b;
data.buf[1] = 0x28;
data.buf[2] = 0x1D;
data.buf[3] = 0x44;

data.f;  // 这个data.f就是你要的628.6315

楼主:
引用 网友C:
union{
  float f;
  char  buf[4];

感谢,已经解决了!
unsigned char tempc[4]={0x6b,0x28,0x1d,0x44};
float tempf;
memcpy(&tempf,&tempc[0],4);

网友D(2014-08-05):
引用 网友C:
union{
  float f;
  char  buf[4];

反过来,float类型数据怎么转换成4字节数据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反过来,float类型数据怎么转换成4字节数据啊

只要有了浮点数 f,那么buf[4] 就是转换后的4字节数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反过来,float类型数据怎么转换成4字节数据啊

union{
  float f;                        // 628.6315
  char  buf[4];
}data;
//data.buf[0] = 0x6b;
//data.buf[1] = 0x28;
//data.buf[2] = 0x1D;
//data.buf[3] = 0x44;

        data.f = 628.6315;
        if(data.buf[0] != 0xfb){
                __error();
        }

网友G:
大端小端问题得注意,最好用个自动识别的方式。

网友H:
玩的有点大,我目前还停留在玩整数的基础上。

网友I:
引用 网友F:
union{
  float f;                        // 628.6315
  char  buf[4];

请问  if(data.buf[0] != 0xfb){
                __error();
        }
这一句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F:
引用 网友I:
请问  if(data.buf[0] != 0xfb){
                __error();
        }

示意代码,表示有错误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F:
示意代码,表示有错误了

还是不太明白
这个应该是大端模式吧
最高位 为什么不能是0XFB呢
刚才看了看FLOAT的储存规格
没有看出来这个限制呀
大神 求解惑@ayb_ice

网友I:
为什么一定是0Xfb
上面写的有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I:
还是不太明白
这个应该是大端模式吧
最高位 为什么不能是0XFB呢

0x6b吧,笔误

网友I:
引用 网友F:
0x6b吧,笔误

明白了 。。。。
谢谢

网友F:
浮点数道理与正负数道理一样的

比如

char a = -1;

这个A等于负一,但如果强行当成无符号数就是0xff

同理浮点数628.6315,强行当成无符号数就是0x6b281d44

这里的强行是从内存的角度看的意思

网友J:
引用 网友C:
union{
  float f;
  char  buf[4];

你好。我也在研究字节转浮点型,程序不知道如何下手,偶然看见了你的回答,想和您交流下,可以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C:
union{
  float f;
  char  buf[4];

我调试了一下,是可以出结果的,我的问题是为什么要把数据倒着存入buf里面呢???在union中数组是按照从后往前的顺序存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