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上的地和外壳地 通过电容连接

楼主(2013-08-21):
PCB上的地和外壳地 通过电容连接
这样的话 什么信号会通过这个电容流到外壳上
也就是 这个同路是什么信号的流动路径

网友A:
当然是交流信号。
而且是频率较高的交流信号。

楼主(2013-11-15):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交流信号。
而且是频率较高的交流信号。

那地上从哪里来的这个频率较高的交流信号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地上从哪里来的这个频率较高的交流信号呢

地本身就有噪声,加上所有的滤波电容都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看看这个。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64326&reltid=602317&pre_pos=3&ext= ...

他这里也没给出答案

网友D:
和静电测试相关,静电就是高频信号,可以将进入数字地的静电信号快速释放至机壳地,即大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和静电测试相关,静电就是高频信号,可以将进入数字地的静电信号快速释放至机壳地,即大地 ...

哦 这样 哪里有相关资料吗 可以给提供一下吗

网友E:
一般都是大电阻小电容并联接外壳(稳定电位),电容式为了滤除高频干扰。电阻是为了消除PCB地域外壳之间的电位差,都是为了减少干扰了。
如果不接。PCB地就是浮起来的。你调试时一手摸PCB一手摸外壳可能被打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都是大电阻小电容并联接外壳(稳定电位),电容式为了滤除高频干扰。电阻是为了消除PCB地域外壳之间的 ...

那这个电容和电阻的值 怎么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和静电测试相关,静电就是高频信号,可以将进入数字地的静电信号快速释放至机壳地,即大地 ...

哦 这么说倒是有道理  但是 电路板都在机壳里面 做静电测试时候 不会弄到电路板上啊   难道做静电测试的时候向电路板放静电吗

网友F:
高频共模干扰信号

网友G:
由于PCB走线、芯片等因素会产生一些你自己想象不到的高频干扰,用了这个电容进行滤波可以解决90%以上的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由于PCB走线、芯片等因素会产生一些你自己想象不到的高频干扰,用了这个电容进行滤波可以解决90%以上的干扰 ...

有一些更详细的资料吗

网友H:
mkapm11 说的对
一般都是大电阻小电容并联接外壳(稳定电位),电容式为了滤除高频干扰。电阻是为了消除PCB地域外壳之间的电位差,都是为了减少干扰了。
同时静电也用释放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哦 这么说倒是有道理  但是 电路板都在机壳里面 做静电测试时候 不会弄到电路板上啊   难道做静电测试的 ...

具体的我也不是特别明白啊
比如一些露在外面的接口、LED灯、按键啥的,做静电测试时,是要对这些进行放电的,就有可能让静电信号进入数字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