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共同体问题

楼主(2013-08-21):
现在有6个端口为按键输入,我想对它整体进行扫描,然后通过SWITCH语句进行判断,但我不知道如何把这6个端口“放在一起”,我想到了寄存器定义的方法,但是尝试后不行,请大家帮忙看下,用什么方法可以对6个输入口进行整体操作。
如下是仿照寄存器定义写的,是不这样不可以呀。
struct KEYSZ_BITS
{
        Uint16 key1:1;
        Uint16 key2:1;
        Uint16 key3:1;
        Uint16 key4:1;
        Uint16 key5:1;
        Uint16 key6:1;
        Uint16 rsvd1:10;
};
struct KEYSZ_BITS bit;

union KEYSZ_REG
{
        Uint16 all;
        struct KEYSZ_BITS bit;
}
union KEYSZ_REG KEYSZ;

楼主:
大家帮帮忙哈

网友A:
你这样不行啊  这种方法是为了将一个寄存器 也就是一个地址按位去操作
你的端口已经有相应的寄存器了   你对他们的寄存器操作较好
按你的这种方法all应该是整体操作   但是你的端口如何和结构体里面关联

网友B:
你仿照ccs里面的这个方法写写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