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关于输出pwm问题

楼主(2013-08-21):
(无正文)

网友A:
还是多学习学习,不要指望人家给你了。

网友B:
找同学,找老师应该可以,要么找代理也许可以,

网友C:
找视频看看就会了 东西都是死的

网友D:
用ICC直接生成吧

网友E:
#include <avr/io.h>
#include <util/delay.h>
#include <avr/interrupt.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F_CPU 8000000
uint mm=0;
int main(void)
{   DDRD=0xff;
        PORTD=0x00;
        DDRB=0xff;

        TCCR0=0X7A;
while(1){
          mm++;
             OCR0=mm%256;
             _delay_ms(50);

}
}
这样就能输出一个 PWM 方波了 , PB3口 输出

网友E:
/*-----------------------------------------------------------------
函数名称: void TC0_PWM_revise(void)
函数功能: TC0工作在相位修正PWM模式
参    数:
返 回 值: 无
说    明:
1、OCR0寄存器处于极值代表了相位修正PWM模式的一些特殊情况。在普通PWM模式下,
   若OCR0等于BOTTOM,输出一直保持为低电平;若OCR0等于MAX ,则输出保持为
   高电平。反向 PWM 模式则正好相反。
2、此模式下,OCR0!=0x00/0xff时OC0输出频率:Foc0=Fclk/N*510,N为预分频因子
3、OCR0!=0x00/0xff时,改变OCR0可调节占空比
-----------------------------------------------------------------*/
void TC0_PWM_revise(void)    //模式四:TC0为PWM修正模式
{
  //TCCR0=0X62;    //配置a.0b01100010,8分频,在升序计数时发生比较匹配将清零OC0;
                 //降序计数时发生比较匹配将置位OC0
  TCCR0=0X72;  //配置b.0b01110010,8分频,在升序计数时发生比较匹配将置位OC0;
                 //降序计数时发生比较匹配将清零OC0

// OCR0=0X00;     //TOP值设为0,  OC0:a.0Hz,一直低电平  b.0Hz,一直高电平
  OCR0=0X55;       //TOP值设为85, OC0:a.245.9Hz,33.3%占空比  b.245.8Hz,66.7%占空比
//OCR0=0X7F;      //TOP值设为127,OC0:a.245.9Hz,50%占空比    b.245.9Hz,50%占空比
  //OCR0=0XFF;     //TOP值设为255,OC0:a.0Hz,一直高电平  b.0Hz,一直低电平
  TIMSK|=_BV(TOIE0);     //T/C中断屏蔽寄存器 即溢出中断使能位 TOIE0—TOIE2 :T/C0—T/C2的溢出中断使能位
         //若同时使用 则 TIMSK|=_BV(TOIE0)|_BV(TOIE1);
  sei();//         全局中断打开  cli();关闭
}

网友F:
定时器设置模式,自己看资料能看懂的